请问如何用RS-232控制卫星接收机

楼主:
请教下大家一个问题,手头有部acs-1240a的音频专用卫星接收机,我想通过计算机的RS-232发送个命令来改变节目号,

不知如何发送指令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

遥控接口数据包的控制命令格式如下

串口设置为9600bps,无奇偶校验,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数据以包的格式发送,监控系统可以通过超级终端等串口软件对设备进行设置和监控。串口通讯协议如下:

主机命令帧:
前导符      命令码     参数长度N    参数值    校验和
(0x55)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N个字节   1字节

命令列表:
命令码   功能                 N值       参数
A1       查询某个节目参数     1         节目序号(1-99)
.
.(中间的命令省略)
Cc       按节目号播放节目     1         节目序号(1-99)

接收机应答帧:
前导符      应答码     参数长度N    参数值    校验和
(0x5a)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N个字节   1字节

应答码:
应答码    功能                N值        参数
A1        返回某个节目参数    25         节目参数,定义同设置
.
.(中间的命令省略)
Cc        选台命令正确接收    0          无

网友:
建议楼主用 AccessPort或者sscom32.exe 这两个软件很不错,发送指令很简单。
例如:55 A1 01 (1-99中的一个数字转成16进制)  1字节

网友A:
我现在苦恼的是不知怎么写这些语句来发送
例如是不是这样写
0x55Cc11
来改变节目表呢?

网友: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主要是不会写这些串口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苦恼的是不知怎么写这些语句来发送
例如是不是这样写
0x55Cc11
来改变节目表呢?

你首先下载这2个软件之一,(AccessPort或者sscom32.exe )

然后再发送里面写入:
55 A1 01 (1-99中的一个数字转成16进制)  1字节

注释:(1-99中的一个数字转成16进制)是说你想选定的节目序号,比如90--5A,呵呵

网友:
APEXCOM的吗?怎么那么复杂?

网友:
我的毕设就和GPS有关,呵呵~查资料中。。

网友:
对啊,是APEXCOM这牌子的,可惜没有控制软件提供了。
按照他说明书所说的
前导符是0x55,
按节目号播放节目的命令码是Cc
N值是 1
节目序号(1-99)
我选择以十六进制来发送的命令就是 55 Cc 01 10 (打比方我想选的是10频道)
可惜不行,它老是回提示码,说我的是错误的命令前导符

网友:
可怜,瞎试试吧,譬如cc 55 10 01

网友:
不行,不过还是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

网友:
不知谁还有这种卫星机的控制软件能提供出来吗?
或者教教我怎么写这些发送命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