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mage使用问题

楼主:
   最近项目中有使用到iimage组件,发现可以成功的在一个模块中使用。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模块中也使用,编译的时候便会报错。想问下高手们,如何在多个模块中使用iimage

网友:
帮顶下 ,但是没有在多个模块中使用过iimage

网友A:
报的什么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的什么错?

   连接错误,很多变量都重复定义了。估计头文件里面全局变量很多

网友B:
iimage组件 有些什么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mage组件 有些什么功能呢?

可以显示很多种格式的图片。jpg,bmp,png,gif等

网友C:
IIMAGE组件能不能做动画界面?!

网友A:
哪些变量重复定义,举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IIMAGE组件能不能做动画界面?!

   如果你不考虑效率问题,只要能画图的,就能做成动画。用这个做的话,可能效率低了一点,动画你用ddra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些变量重复定义,举个例子?

   你到底有用过没,用过的话,自己试下再不同模块使用,自然就知道了。N多个变量重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