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IC总线读取温度值,程序读几次就终止了,为什么?

楼主:
我在BOOTLOADER 2nd 主程序中While(1)读温度值,中断方式总是进不去,换成了查询方式,可以读出温度了,但是读几次程序就自行终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教了!

网友:
增加一个调试信息吧,用来分析问题

没有代码,没有人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看门狗的问题?

网友:
我贴出我的代码,麻烦给分析一下!

在Bootloader2主程序中加如下代码:
void Main(void)
{
  Uart_SendString("test iic start ************************\n");

        while(1)
   {
    Test_Iic2(); //查询方式

        Delay100us(50000);

        }
// Test_Iic(); //中断方式

    Uart_SendString("test iic end ************************\n");

}

中断方式在我这里根本没有进入过,我看网上有人提醒,就改为了查询方式
,这里的While(1)不知道什么原因执行几次就停了,帮我查查,
下面的代码就是查询方式读取LM75温度的代码,是从读24C08改的,所以函数名没有换
void Test_Iic2(void)
{
    unsigned int i,j,save_E,save_PE;
    static U8 data[256]={0};
    char tmp[2];
    char tmpDisp;

    //Uart_Printf("[ IIC Test(Polling) using 24C02 ]\n");
    Uart_SendString("IIC Test(Polling) using lm75\n");
    save_E   = rGPECON;
    save_PE  = rGPEUP;

    rGPEUP  = 0xc000;
    rGPECON |= 0xa0000000;

  // rIICCON  = (1<<7) | (0<<6) | (1<<5) | (0xf);

    rIICCON  = (1<<7) | (0<<6) | (1<<5) | (0x29);

    rIICADD  = 0x9e;
    rIICSTAT = 0x10;

    //Uart_Printf("Write test data into 24C02\n");
    Uart_SendString("Write Test(Polling) using lm75\n");

void _Wr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      = WRDATA;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1]   = data;
    _iicDataCount = 2;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f0;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_iicMode = POLLACK;

    while(1)
    {
        rIICDS     = slvAddr;
        _iicStatus = 0x100;
        rIICSTAT   = 0xf0;
        rIICCON    = 0xaf;
        while(_iicStatus==0x100)
            Run_IicPoll();

        if(!(_iicStatus & 0x1))
            break;
    }
    rIICSTAT = 0xd0;
    rIICCON  = 0xaf;
    Delay(1);
}

void _Rd24C080(U32 slvAddr,U32 addr,U8 *data)
{
    _iicMode      = SETRDADDR;
    _iicPt        = 0;
    _iicData[0]   = (U8)addr;
    _iicDataCount = 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f0;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_iicMode      = RDDATA;
    _iicPt        = 0;
    _iicDataCount = 1;

    rIICDS   = slvAddr;
    rIICSTAT = 0xb0;
    rIICCON  = 0xaf;
    while(_iicDataCount!=-1)
        Run_IicPoll();

    *data = _iicData[1];
}

void Run_IicPoll(void)
{
    if(rIICCON & 0x10)
       IicPoll();
}

void IicPoll(void)
{
    U32 iicSt,i;

    iicSt = rIICSTAT;
    if(iicSt & 0x8){}
    if(iicSt & 0x4){}
    if(iicSt & 0x2){}
    if(iicSt & 0x1){}

    switch(_iicMode)
    {
        case POLLACK:
            _iicStatus = iicSt;
            break;

        case RDDATA:
            if((_iicDataCount--)==0)
            {
                _iicData[_iicPt++] = rIICDS;

                rIICSTAT = 0x90;
                rIICCON  = 0xaf;
                Delay(1);
                break;
            }
            _iicData[_iicPt++] = rIICDS;

            if((_iicDataCount)==0)
                rIICCON = 0x2f;
            else
                rIICCON = 0xaf;
            break;

        case WRDATA:
            if((_iicDataCount--)==0)
            {
                rIICSTAT = 0xd0;
                rIICCON  = 0xaf;
                Delay(1);

                break;
            }
            rIICDS = _iicData[_iicPt++];
            for(i=0;i<10;i++);
            rIICCON = 0xaf;
            break;

        case SETRDADDR:
            if((_iicDataCount--)==0)
            {
                break;
            }
            rIICDS = _iicData[_iicPt++];
            for(i=0;i<10;i++);
            rIICCON = 0xaf;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or(i=0;i<256;i++)
        _Wr24C080(0x9e,(U8)i,5);
   // for(i=0;i<256;i++)
        data = 0;

   //Uart_Printf("Read test data from 24C02\n");
    Uart_SendString("Read Test(Polling) using lm75\n");
   // for(i=0;i<256;i++)
        _Rd24C080(0x9e,(U8)i,&(data));

    for(i=0;i<16;i++)
    {
       for(j=0;j<16;j++)
        {
                 tmp[0] = data[i*16+j];
                       sprintf(tmp,"%2x",data[i*16+j]);
            Uart_SendString(tmp);
         }
        Uart_SendString("\n");
    }
    */

    _Wr24C080(0x9e,TempRegAddr, 5);
    _Rd24C080(0x9e,TempRegAddr, data);

    tmp[0] = data[0];
    tmp[1] = data[1];
    sprintf(tmp,"temp reg is %2x %2x\n",data[0],data[1]);
    Uart_SendString(tmp);
    tmpDisp = (data[0]<<1)|(data[1]>>6);
    tmp[0] = tmpDisp;
    sprintf(tmp,"curr temperature data is %2d\n",tmpDisp);
    Uart_SendString(tmp);

    Uart_SendString("Read Test(Polling) end lm75\n");
    rGPEUP  = save_PE;
    rGPECON = save_E;
}

请指教俺,快把俺给急死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Test_Iic2(); 函数和调用的子函数中有其他的while指令,  如以下代码
while(1)
    {
        rIICDS    = slvAddr;
        _iicStatus = 0x100;
        rIICSTAT  = 0xf0;
        rIICCON    = 0xaf;
        while(_iicStatus==0x100)
            Run_IicPoll();

        if(!(_iicStatus & 0x1))
            break;
    }
所以要首先判断停在哪个while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