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音频文件的频谱显示画柱状图有没好办法?我的会闪烁啊!

楼主:
WINCE下音频文件的频谱显示画柱状图有没好办法?我的会闪烁啊!

网友:
在vc2005中做柱状图!

网友:
这个用双CDC,闪烁的问题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A:
求声音的频谱分析算法,就像winamp的柱状显示(2).

网友:
FFT of waveIn audio signa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声音的频谱分析算法,就像winamp的柱状显示(2).

http://topic.eeworld.net/t/20050107/09/3705915.html

这个才是问题的实质,只要能得到波形显示的数据,显示不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求柱状图闪烁的解决之道

网友: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使用CMEMDC这个类,我用了还是一样的闪。CMEMDC操作的是OFF-SCREEN,那应该有个前后LCD BUFFER的交换啊?但在网上没看到他们是怎么交换的(SWAP)。

网友B:
闪烁的问题用双缓冲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烁的问题用双缓冲就能解决。

双缓冲技术有几个CDC类?三个?

1。一个源CDC-----比如对话框显示----要操作的CDC

2。一个备用缓冲CDC---用来存储整个将来要显示的源CDC的内容

3。一个小图CDC-----不断地选入小图并COPY到备用缓冲CDC里面

最后就是把准备好(画好一个个小图)的备用缓冲CDC一次性BITBLT到源CDC显示------双缓冲技术的原理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最关键的是找个可靠的第三方控件。
试试vs2005添加NI公司(labview)显示柱状图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关键的是找个可靠的第三方控件。
试试vs2005添加NI公司(labview)显示柱状图控件

WINCE下这样的想法不现实!!!

网友:
MFC制作双缓冲无闪烁的字幕滚动条

MFC双缓冲解决图象闪烁

C++技巧(VC++双缓冲实现方法)

网友:
我以为你是用vs2005做上位机显示界面 跟wince的下位机通讯
在wince下加NI控件肯定不行的 呵呵

网友D:
LZ多少时间更新一次频谱呢?
我以前做的一秒更新一次,在CE5.0(CPU: <400MHz)上,使用双缓冲没有出现闪烁的问题。

网友:
100ms更新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多少时间更新一次频谱呢?
我以前做的一秒更新一次,在CE5.0(CPU: <400MHz)上,使用双缓冲没有出现闪烁的问题。

这样不会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Z多少时间更新一次频谱呢?
我以前做的一秒更新一次,在CE5.0(CPU: <400MHz)上,使用双缓冲没有出现闪烁的问题。

这样不会太慢了?

是慢一些,自己做来玩的,当时只要求波形正确就OK

网友:
我觉得我已经用了双缓冲技术了,但还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