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层创建了一个Event,应用层CreateEvent时提示拒绝访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内核层创建了一个Event,应用层CreateEvent时提示拒绝访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安全属性的问题。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由应用程序创建事件,驱动程序来访问。

网友:
应用层用OpenEvent

网友:
只要是内核层先创建了Event对象,应用层使用OpenEvent和CreateEvent都提示“拒绝访问”
由于应用层无法使用CreateFile访问内核层(MSVAD的simple例子),所以没办法实现从应用层向内核层传递参数。
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是驱动程序没有创建设备吗?那就创建一个就好了。

网友:
看看GetLastError显示啥。其实一般都不用内核、应用程序公用Event了。
你在驱动里使用异步IRP多好。

网友:
这种方式应该是可以的啊,你在创建事件时指定什么特殊的参数了吗?

网友A:
驱动创建event,应用层可以访问

但建议应用层创建event,传递到驱动,由驱动程序触发该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创建event,应用层可以访问

但建议应用层创建event,传递到驱动,由驱动程序触发该事件

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创建event,应用层可以访问

但建议应用层创建event,传递到驱动,由驱动程序触发该事件

up

up

网友:
内核创建的EVENT 可以在\\BaseNamedObjects\xxx 以供用户态访问
但是用户态程序不能set这个EVENT. 所以如果用户态有修改事件的要求 便不能使用.

所以 应该用户态创建, 传递给内核 然后内核与用户都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