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制wince的OS平台定制步骤

楼主:
工具是pb5.0  如果哪位大侠有 请告知我一下 万分感激~~~~~~~~~

网友:
google吧,一大把的

网友:
你买哪家的板子,都会有datasheet的

网友:
pb5的帮助文件里面有的。

网友:
网上的信息很多,但是都不能生成nk.bin文件 查了很多原因都不能解决
哪位大侠有详细步骤 发我一份 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说来话长了

网友:
1 使用PB定制好OS,编译,生成内核文件
2 生成SDK,以备编写应用程序
3 编写应用程序
4 如果有其它要求,可以修改BSP添加驱动。。。

定制OS最简单的是新建platform后一切采用默认选项,然后sysgen即可。

网友:
新建工程后,sysgen就可以生成nk.bin.  LZ如果没有生成nk.bin,先看下有没有make,如果有make那你就得看看BSP有没有问题了。买开发板的话问下卖开发板的。

网友:
1、PB新建工程,在选择平台时注意选择正确的BSP包,其它选择默认直到Finished即可生成一个简单的系统;
2、然后sysgen即可生成系统。

生成一个系统简单,但生成一个好的系统难——这需要对每个特性都了熟于心,而这个是需要时间和经验才能学到的。

网友:
8楼
我就是这样还是不能产生nk.bin文件 所以我才纠结啊

网友:
编译有没有报错。

如果没有错,可能是你没有MAKIMG。

最好附上部分输出LOG。

网友:
看看你的设置有没有问题,可以你的设置里不输出。。。
引用 网友A:
8楼
我就是这样还是不能产生nk.bin文件 所以我才纠结啊

网友:
哦哟,这世界好小啊

网友:
没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
不能生成NK的话应该是有错误产生,编译没有报错吗?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 我找到相关文章了 万分感谢

网友:
群:21665782 开源空间  大家一起交流wince开发

网友:
看看帮助文档,里面有教你怎么build 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