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Windwos CE运行变慢

楼主:
有一个程序,在Windows Mobile上运行都很正常,可是在CE上运行就很慢,只是偶尔会运行正常下?

这是什么问题?找了很久,也用Sleep()可是不能解决?

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如同猜谜。可能影响的地方太多了,硬件配置,系统定制,IO操作,而你提供的信息,真是少之又少。

网友:
在Windwos Mobile 5.0上运行OK, 在CE 5.0上运行都不行,我试了很多机器,内存是一样大的.

网友:
不能运行是正常的,但偶尔能运行一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很多程序是不能直接从Mobile下面拿过来用的

网友:
什么类型的程序?用了哪些系统函数?所谓的“运行就很慢,只是偶尔会运行正常”是什么意思?
既然希望解决问题,那就应该将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一点。

网友:
程序是能运行起来,只是在CE上运行后,系统变得很慢,如果去点其它的,就很卡那样的,但有偶尔会正常,就是不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我用进程的原因,程序运行起来,有一个进程就一直在跑

网友:
我参加过微软的活动交流,有一个人提过类似的问题,Microsoft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Mobile和CE的内核一致的,但是Mobile和CE由于系统功能的差异可能会导致API
无效,比如CE定制的OS只支持很少的功能而不是全部的CE功能,或者是同样的API
使用是有所差异的,也许你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类型的程序?用了哪些系统函数?”
不知道什么程序就没法分析。大家瞎猜的话,给你也帮不了什么忙了。

网友:
看内存的情况怎么样

网友:
内存大小是一样的,还有用的函数很多,因为我是先写了个类,实现通过RS232,TCP/IP,BlueTooth分别来实现PC与PDA的传输

在类中有用到如SetLocalTime,ShellExecuteEx,CreateFile,SetFilePointer 等,在程序有用到
SystemIdleTimerReset(),OnTimer(),SetFilePointer(),RegSetValueE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