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与MFC程序的信息交互方法

楼主:
我知道MFC程序与驱动交流是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进行的,但如果驱动要返回一些信息给MFC程序要怎样实现呢?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利用DeviceIoControl的OutBuffer返回数据。
此外,也可以利用ReadFile/IRP_MJ_READ来返回信息。

网友:
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办法走注册表。

网友B:
驱动设备一般通过3种方法通信,一个I/OBuffer,一种是DirectIO,另一个就是2种都不是,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可以选择I/OBuffer方式,I/OBuffer就是OS起到桥梁作用,在应用模式和内核模式之间拷贝内存,ReadBuffer和WriteBuffer的首地址都是对应的IRP的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长度分别是对应的IRP所对应的IO_STACK_LOCATION的Parameters.Read.Length、Parameters.Write.Length。

在应用层先用CreateFile,通过驱动的SymbolicName来打开驱动,然后用DeviceIoControl来通信即可

我也是小菜,不对的地方望见谅

网友C:
如果我要做到的是驱动主动发信息给MFC程序呢?可以在驱动中直接向MFC程序发信息吗?

网友A:
一般是应用程序主动查询信息或者等待事件,可以单独用一个线程来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要做到的是驱动主动发信息给MFC程序呢?可以在驱动中直接向MFC程序发信息吗?

如果是驱动发数据给AP,可以发WM_COPYDATA消息,然后AP将这个消息的参数lParam转换为COPYDATASTRUCT, 这个结构体里可以传输大量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DeviceIoControl的OutBuffer返回数据。
此外,也可以利用ReadFile/IRP_MJ_READ来返回信息。

或者如果是SDK有提供的函数

网友:
据说可以直接试用ipc 呵呵

网友:
和MFC没任何关系。就是那个API的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应用程序主动查询信息或者等待事件,可以单独用一个线程来查询。

正解

应用程序加载驱动后,创建相应事件,通过DeviceIoControl将事件句柄传给驱动,在线程里WaitForSingleObject。当驱动要给应用程序传数据时,KeSetEve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设备一般通过3种方法通信,一个I/OBuffer,一种是DirectIO,另一个就是2种都不是,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可以选择I/OBuffer方式,I/OBuffer就是OS起到桥梁作用,在应用模式和内核模式之间拷贝内存,ReadBuffer和WriteBuffer的首地址都是对应的IRP的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长度分别是对应的IRP所对应的IO_STACK_LO……

此位楼主,还是真正了解了,驱动设备与application的通讯就是读写。通过I/OBuffer

驱动层与应用层API我都做过,确实如此.

网友:
其实是这样的,看你需要哪一方主动开始通信:

如果你需要驱动程序主动跟Ring3的MFC Application通信(也就是“驱动实时通知应用程序”):
那么你需要在MFC App中生成一个Event的Reference,将它通过楼上所说的DeviceIoControl的“3种方法通信”的方法传递到Ring0的驱动中。然后在MFC中单独开始一个等待线程。最后,当出现事件的时候,通过KeSetEvent触发MFC App中的等待线程。

如果你需要MFC Application主动跟Ring0的驱动程序通信:
那么你就用楼上说的DeviceIoControl的“3种方法通信”的方法主动跟Ring0的驱动交换数据。当然,在驱动中要写dispatch处理函数。

网友:
下面是个例子  我参考过
http://www.codeproject.com/KB/system/driveguicomm.aspx

网友:
在调用DeviceIoControl的时候,输入缓冲设置为空,分配好输出缓冲的内存。
驱动中,检查OutputBufferLength,足够的话填写SystemBuffer,即可由驱动返回信息给应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