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求助)VS2005 WindowsCE环境下控制PDA碰到的初级问题。。。

楼主:
该环境下是否支持单步调试?
如何进行单步调试?谢谢。。。

网友:
做应用是可以单步调试的
用PB做个模拟器,装上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恢复。。。

网友:
连真机也可以

网友:
真机可以单步调试

网友:
我是在VS2005下用C#调试的,PDA系统是CE5.0;
(1)现在测试主要是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的USB口,
如果不连接实体,同步是可以,编译的时候就提示没有可识别的移动设备,
主要是用PDA读条码信息;

(2)另一种方式,通过无线路由器测试,但是必须要跟电脑在同一个网段;
现在是应用程序主界面用WinForm写,后台数据处理通过连接WebService实现;

(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程序在电脑里面调试通过,是否要把可执行文件从电脑拷贝到PDA?

网友:
可以拷贝的

网友:
//购买硬件,附带样例程序的部分C#代码,有些地方看不太明白

public delegate void GetBarcodeEventHandler(object sender, GetBarcodeEventArgs e);
internal class ScannerMessageWindow : MessageWindow
{
    internal const int WM_USER = 0x0400;   //0x0400不知道什么意思
    internal const int WM_GET_BARCODE = WM_USER + 100;  //+100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Scanner barcodeScanner = null;
    public ScannerMessageWindow(Scanner rScanner)  //构造函数初始化,成员变量赋值
    {
        barcodeScanner = rScanner;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WndProc(ref Message msg)//引用传消息对象参数
    {
        switch (msg.Msg)
        {
           //msg值好像都是数字,不知道怎么和WM_GET_BARCODE有对应关系?
            case WM_GET_BARCODE:
                {
                    byte[] bBuff = new byte[80];
                    int len = 0;
                    uint type = 0;

                    if ((len = USI_API.USI_GetDataLength()) > 0) //条码信息不为空
                    {
                        USI_API.USI_ReadOK();
                        USI_API.USI_GetData(bBuff, len, ref type);
           string barcodeString = System.Text.Encoding.ASCII.GetString(bBuff, 0, bBuff.Length);
                        barcodeScanner.DoGetBarcode(barcodeString);
                    }
                }
                break;
        }
        base.WndProc(ref msg);  //返回信息
    }
}

网友:
搞不清楚模拟器什么意思,
我要用PDA刷条码,如果不接PDA实物,也可以模拟刷条码效果么?

网友: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

网友: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刚接触CE5.0环境下编程,碰到几个环境配置方面的问题:
环境是C#.Net2005(CE5.0);硬件是PDA及PDA跟电脑进行连接的数据线;
安装的Active Async版本是4.5和4.0;
安装的SDK是Mobile5.0 For Pocket PC;设备仿真程序是也是5.0版本;
虚拟网卡装的VirtualPC2007;

从上周末开始搞环境,搞了好几天,还没搞定很郁闷,汇总下遇到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PDA主要功能是刷条码,然后通过WebService访问数据,并做业务逻辑上的处理;

  (一)一种环境是有PDA实物,通过数据线连接到台式电脑:
  (1)开启PDA接收无线信号的功能,让PDA自动获取IP(DHCP),可以访问网络,也可以实现PDA跟台式电脑同步,每刷一次条码,触发访问WebService的方法执行一次;
  (2)关闭PDA接收无线信号的功能,也让PDA自动获取IP地址(DHCP),感觉访问网络很慢,还在测试中,不知道是否可以正常访问网络?

   (二)另外一种环境是没有PDA连接台式电脑,直接通过PDA的仿真模拟器来访问网络;
   (1)这两天一直在搞这个很烦,刚开始安装的SDK和设备仿真程序不可用,然后卸载之后SDK就装不起来啦;
   用另外一台电脑重配置环境,安装Active Sync4.5,版本是5.0的SDK及模拟仿真程序,以及VirtualPC2007;
   仿真程序是可以看到,但是不能通过仿真程序中的IE访问网络,Active Sync无法开启(一直是灰色,选择开启就提示用开发工具进行调试) ,换成4.0版本还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台电脑的OutLook也不能用;
   设置的主要参数有;ActiveSync连接设置有一项选择"DMA",设备管理器选择"连接PocketPC5.0VGA仿真程序",然后还选择"插入插座",具体在仿真程序里面没有做任何设置,一些IP地址和DNS等参数都是让它自动获取;
   到网上查下资料,有的说跟一些DHCP服务或者一些端口没有开启有关;实在搞不懂什么原因?对AativeAsync也不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模拟器的画面在电脑屏幕里显示太大,修改设备模拟器安装路径下的XML文件,还是不可以调整大小(别的平台可以调整大小),我只修改XML里面的宽度和高度值,是否还要设置别的参数?
   (2)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只用PDA访问网络,PDA跟台式电脑之间没有数据线连接,在PDA里面执行EXE程序,不清楚在CE5.0下调试的程序是否可以直接下载到PDA里去执行?(这部分还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