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频率计

楼主:
有没有c51频率计的代码呀,呵呵最好是用中断2的。谢谢啦

网友:
网上很多的啊,你找个代码,编译一下,有什么问题再来发帖问啊

网友A:
以前做过,很简单的,不知道我的电脑里面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很简单的,不知道我的电脑里面还有没有。

顺问下,频率计你是采用什么算法的?算脉冲还是算周期?

网友:
定时计数

网友:
就是计数的

网友:
自己做实验都可以的 多花些时间

网友:
计数就可以实现,找个程序一改就OK了,Google一下吧

网友:
还点名要中断2 天啊 都是课程设计吧

网友:
一个定时器,用来计时,外部中断2,捕捉输入脉冲。

//全局变量,宏
#define  TC **********    //定时常数,单位秒,
float fq; //频率
int32 pls; //实时脉冲个数

/*********************************
*实时监控引脚的脉冲频率
*细腻度由TC决定(多长时间频率才可能变化一次)
*
**********************************/
int main()
{
     fq=0;
     InitTimer(TC);//配置定时器,1秒定时
      EnableTimerInterrupt();
     EnableExtInterrupt();
     while(1)
     {
          deylay();
          printf("当前频率:%d\n",fq);
     }
}

//定时中断服务
void TimerPro()
{
    ...
    fq=(float)pls/(float)TC;
    pls=0;
    ...
}

//外中断(脉冲监控)处理
void ExtIntPro()
{
    ...
    pls++;
    ...
}

网友:
//全局变量,宏
#define  TC **********    //定时常数,单位秒,
float fq; //频率
int32 pls; //实时脉冲个数

/*********************************
*实时监控引脚的脉冲频率
*细腻度由TC决定(多长时间频率才可能变化一次)
*
**********************************/
int main()
{
     fq=0;
     InitTimer(TC);//配置定时器,1秒定时
      EnableTimerInterrupt();
     EnableExtInterrupt();
     while(1)
     {
          deylay();
          printf("当前频率:%d\n",fq);
     }
}

//定时中断服务
void TimerPro()
{
    ...
    fq=(float)pls/(float)TC;
    pls=0;
    ...
}

//外中断(脉冲监控)处理
void ExtIntPro()
{
    ...
    pls++;
    ...
}

能详细点吗?我刚学单片机谢谢

网友:
给你的是思路,
具体实现靠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