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 上,POCKET PC 2003, STANDARD SDK, 和自已导出的SDK, 它们有何不同?

楼主:
在WinCE 上,POCKET PC 2003, STANDARD SDK, 和自已导出的SDK, 它们有何不同?
(我也略知一点,想更进一步了解)

网友:
CPU可能不同
包括的组件不同

网友:
有一个基于POCKET PC 2003 SDK 的程序, 用EVC下载到 WinCE5.0/ARM9(i.MX27)平台上,
提示平台不匹配,但强行下载,仍程序可运行。

若在 EVC 程序中选择自已导出的SDK,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 error C2065: 'SHSipPreferenc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 error C2065: 'SHFullScree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 error C2065: 'SHFS_HIDESTARTICO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 error C2065: 'SHFS_HIDETASKBAR' : undeclared identifier
: error C2065: 'SHINITDLG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这些函数,winCE5.0 都是支持的, 邦助文件中有如下信息: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Header: Aygshell.h.
Link Library: Aygshell.lib.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這就是你自己的SDK在定制時沒有加上這個選項啊.

网友:
cpu不同、组件不同、额外的设备不同、额外设备提供的API接口不同等等。。。

网友:
有些库,头文件,API等不同

网友:
定制SDK时,

SHSipPreference, SHFullScreen, SHFS_HIDESTARTICON, SHFS_HIDETASKBAR, SHINITDLGINFO

以上这些包含在什么选项中?

网友:
按照这些名称,应该是图形显示和窗口那一块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