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定时写流水

楼主(2009-10-16):
51单片机用定时写流水
初学单片机中断定时感觉什么也不懂,哪位能帮我写个用定时的流水灯!(要用汇编写)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觉得这样的程序网上一大把奥

网友B:
很简单的吧???
先确定它是什么样的行为,然后找个合适的MCU,然后就可以写程序了........

网友C:
网上是一大把但是都是用延时写的,我要用定时的

网友D:
现在谁还用汇编啊??
//-----------------------------------------------------------------------------
// T2Cal31x.c
//-----------------------------------------------------------------------------
// 版权归新华龙电子有限公司所有
//
// 作者:Robi Ken
// 日期: 2004.12.30
//
// 功能:使用片内温度传感器实验
// 目标板: C8051F31x
// 开发工具: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
// 头文件定义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
// F31x’定时器2的16位SFR
//-----------------------------------------------------------------------------
sfr16 DP = 0x82;
sfr16 TMR2RL = 0xca;
sfr16 TMR2 = 0xcc;
sfr16 TMR3 = 0x94;
sfr16 TMR3RL = 0x92;
sfr16 PCA0CP0 = 0xfb;
sfr16 PCA0CP1 = 0xe9;
sfr16 PCA0CP2 = 0xeb;
sfr16 PCA0CP3 = 0xed;
sfr16 PCA0CP4 = 0xfd;
sfr16 PCA0 = 0xf9;
sfr16 ADC0 = 0xbd;
sfr16 ADC0GT = 0xc3;
sfr16 ADC0LT = 0xc5;
//-----------------------------------------------------------------------------
// 定义常数
//-----------------------------------------------------------------------------
#define SYSCLK 24500000
#define BAUDRATE 9600
#define TIMER2_RATE 1000
sbit LED = P3^3;
//-----------------------------------------------------------------------------
// 温度传感器参数
//-----------------------------------------------------------------------------
#define AMB_TEMP 25
#define TEMP_SENSOR_GAIN 3300
#define VREF 3300
#define SOAK_TIME 15
//-----------------------------------------------------------------------------
// 全局变量
//-----------------------------------------------------------------------------
unsigned int code TEMP_OFFSET = 0xFFFF;
//-----------------------------------------------------------------------------
// 功能函数
//-----------------------------------------------------------------------------
void SYSCLK_Init (void);
void ADC0_Init (void);
void UART0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Timer2_Init (int);
int get_temp (void);
void calibrate(void);
unsigned int measure(void);
void wait_one_second (void);
//-----------------------------------------------------------------------------
// 主程序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temperature;
PCA0MD &= ~0x40; // 禁止看门狗
PORT_Init();
SYSCLK_Init ();
ADC0_Init ();
Timer2_Init(SYSCLK/TIMER2_RATE);
UART0_Init();
AD0EN = 1; // 使能 ADC0
if (TEMP_OFFSET == 0xFFFF) {
printf ("Calibrating...\n");
calibrate ();
} else {
printf ("Not calibrating.\n");
}
while (1) {
LED = 1;
temperature = get_temp ();
LED = 0;
printf ("Temperature = %+02d hundredths degrees C\n", temperature);
}
}
//-----------------------------------------------------------------------------
// 初始化子程序
//-----------------------------------------------------------------------------
//-----------------------------------------------------------------------------
// 端口初始化
//-----------------------------------------------------------------------------
//
// P0.4 - UART TX
// P0.5 - UART RX
// P3.3 - LED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1;
XBR1 = 0x40;
P0MDOUT |= 0x10;
P3MDOUT |= 0x08;
}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void SYSCLK_Init (void)
{
OSCICN |= 0x03;
RSTSRC = 0x04;
}
//-----------------------------------------------------------------------------
// ADC初始化
//-----------------------------------------------------------------------------
void ADC0_Init (void)
{
ADC0CN = 0x40;
AMX0P = 0x1E;
AMX0N = 0x1F;
ADC0CF = (SYSCLK/3000000) << 3;
ADC0CF &= ~0x04;
REF0CN = 0x0e;
EIE1 &= ~0x08; // 禁止 ADC0 EOC 中断
}
//-----------------------------------------------------------------------------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0_Init (void)
{
SCON0 = 0x10;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 {
TH1 = -(SYSCLK/BAUDRATE/2);
CKCON &= ~0x0B; // T1M = 1; SCA1:0 = xx
CKCON |= 0x08;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4) {
TH1 = -(SYSCLK/BAUDRATE/2/4);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1
CKCON |= 0x09;
} else if (SYSCLK/BAUDRATE/2/256 < 12) {
TH1 = -(SYSCLK/BAUDRATE/2/12);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00
} else {
TH1 = -(SYSCLK/BAUDRATE/2/48);
CKCON &= ~0x0B; // T1M = 0; SCA1:0 = 10
CKCON |= 0x02;
}
TL1 = TH1;
TMOD &= ~0xf0;
TMOD |= 0x20;
TR1 = 1;
TI0 = 1;
}
//-----------------------------------------------------------------------------
// 系统时钟2中断
//-----------------------------------------------------------------------------
void Timer2_Init (int counts)
{
TMR2CN = 0x00; // 停止 Timer2; 清除 TF2H 和 TF2L;
CKCON |= 0x10;
TMR2RL = -counts;
TMR2 = TMR2RL;
ET2 = 0; // 禁止定时器2中断
TR2 = 1;
}
//-----------------------------------------------------------------------------
// 等待结束
//-----------------------------------------------------------------------------

网友E:
大哥你用C语言我看不懂啊,汇编刚学,C语言还没入门呢!

网友F:
太简单了,不好意思写哦,楼主还不知道如何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