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触摸屏AT070TN92接S3C2440驱动

楼主:
平台WINCE+2440,接AT070TN92触摸屏,板已画好,驱动搞了很久搞不定,找高手帮忙。
 有偿的哦,价格可详谈

网友A:
顶一下,驱动上应该和市面上大部分的TN83一样啊。如果用TN83的驱动还不能显示,那就是楼主再查查板子的事了。

网友:
找一个差不多的板子把驱动拷过去,不行就稍微改一下,这个东西完全一样的,恐怕不好找。

网友:
不同的屏一般只要改一下屏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这块屏不带触摸的啊。楼主是屏没搞定,还是触摸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驱动上应该和市面上大部分的TN83一样啊。如果用TN83的驱动还不能显示,那就是楼主再查查板子的事了。

参考83的再试试,
也不能确定板子没问题

网友B:
嗯。看到有偿这2个字,我通常都会问一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看到有偿这2个字,我通常都会问一下,多少?

几百块钱就可以把你打发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看到有偿这2个字,我通常都会问一下,多少?

几百块钱就可以把你打发掉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看到有偿这2个字,我通常都会问一下,多少?

这个你可以评估,你认为要多少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看到有偿这2个字,我通常都会问一下,多少?

几百块钱就可以把你打发掉的.

晕,几百元是侮辱了技术。

网友D:
群创的屏大同小异。驱动几乎不用改,OAL里面初始化寄存器配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大家都经常改的,照着来,问题不大。会不会是屏本身就有问题,楼主要么换块屏试试,我以前就碰到坏屏过。

网友E:
找我,帮你一下子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创的屏大同小异。驱动几乎不用改,OAL里面初始化寄存器配置修改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大家都经常改的,照着来,问题不大。会不会是屏本身就有问题,楼主要么换块屏试试,我以前就碰到坏屏过。

嗯,有可能。
 怀疑板有问题,参照TN83的驱动,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我,帮你一下子搞定。

现在怀疑板有问题,现在重新买一块开发板(接TN83),确定板没问题再来找你。

网友:
平台WINCE+2440,接AT070TN92触摸屏,板已画好,驱动搞了很久搞不定,找高手帮忙。
 有偿的哦,价格可详谈

把硬件丢过来,软硬件一块帮你调出来_^_

网友:
一说有常,你们几个就跑出来了,我那sdhc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