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HDMI接口开发的,1个TMDS clock传递10bit是怎么回事?

楼主:
HDMI spec1.3a规范曰,dual link下TMDS clock最大能达到340MHZ,三个tmds channel,每个channel每个clock传递10bit,所以总的带宽计算方法为,340M*10BIT*3通道=10.2Gbps,这么大的带宽别说高清了,连高清它爹都能传,只是不明白这里的1个clock传递10bit是什么回事?常理说来,1个clock最多只能传递1个bit,三通道就应该是3bit阿?
求详解!!

网友:
看规范第21页,tmds传输是传输的character,不是bit值,而每个character是10个bit编码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看的哪版规范呀?我看得1.3a版本的,共156页,第21页是type A接口的特性图阿,不知道你说的在哪儿?告诉我章节好吗?

网友:
明白了,朋友
在问你一个问题,pixel clock是什么单位?

网友:
clock的单位都是Hz啊

网友:
我知道是HZ,我问的是它是什么含义,意义是什么,请问朋友,24bit mode :tmds clock=1.0*pixel clock
             30bit mode :tmds clock=1.25*pixel clock该如何解释?我个人感觉它衡量的是1秒钟传输多少像素
在24bit色深下,每个clock传递1个pixel,而当30bit色深时,由于数据量增大,必须要对tmds clock做出调整,此时pixel clock是不变的,因为每个画面虽然更鲜艳了,但是分辨率没有发生变化。不知道对不对,
朋友可以加您QQ吗,很想和交流交流技术问题,我的8*7*4*9*0*5*4*9*0,谢谢!

网友:
没来得及仔细复习规范,不过,tmds clock其实就是基本等于像素时钟(因为在像素之外,还需要传输音频和格式信息)。

对于24Bit和30bit的差异,其实正如你所说,像素数量并未增加。但tmds clock仍可能会有变化,原因是同样的视频分辨率,可能会有不同的帧率。至于帧率也相同,仅仅色彩深度不同的情况,我没见过10bit的节目源,不知道现在是否真的有。

退一步说,就处理24bit的情况,那么我们直接将24bit向上变换成30bit,就自然兼容了30bit的标准,tmds clock可以不变化。

我理解这个30bit是否只是一种未来的规范,就如同usb3.0的高速接口规范一样,短期内只能兼容旧的设备使用。

我自己的一点看法而已,供你参考,详细的还需要仔细阅读规范,我的确好久没有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