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ll失锁的问题

楼主(2009-02-15):
请教关于pll失锁的问题
使用的是TI公司的cdcm7005时钟同步器,通过配置参数可以得到lock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时高时底,就是锁上了一会又失锁一会又锁上,不断重复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信号
同步器

网友A:
其实这应该是没有lock住的现象. 估计还是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