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axd加仿真器调试bootrom的问题

楼主:
将elf文件load后 出现的反汇编代码:
82000000        [0x0000cee8] * andeq    r12,r0,r8,ror #29
8200000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08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0c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10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1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18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1c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20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2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28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2c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30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82000034        [0x00000000]   andeq    r0,r0,r0
其中82000000是我的ram_high_adrs 也就是bootrom的起始加载地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代码没有加载上的现象呢???
跪求解答,各位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load地址不对?应该有些设置的吧?

网友:
1楼
您说的是哪里的load 地址?

网友:
load elf文件的时候总要有个load到什么地址啊,是在CodeWarrior for ARM Developer Suite的工程里边设置的吧,或者是在AXD也可以设置,我也不确定是哪里,但是总要有个地址才行

网友:
必须先把程序先烧到flash里面去,因为我们的程序是需要存放在flash里面的中断向量表

网友:
另外 ,ads里面的setting也是需要改的,如果是使用的simple模式,需要修改RO和Image entry point等地方,而且,如果使用的h-jtag调试软件,需要在axd里面添加,主要就是在options-》config interface 和config target 。

网友:
谢谢 各位大侠的答案
偶的问题解决了
主要的原因是我使用的片外的sdram 没有配置emc
所以程序加载不上去
后来 我先加载了一个测试程序 初始化了 sdram
在加载我的bootrom就搞定了
现在也可以源码调试了
3Q

网友:
原来是没初始化RAM啊,还以为你已经初始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