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的EQN功能怎么用,等噪声圆、增益圆

楼主:
在仿真LNA时,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要看噪声系数圆,要输入这样公式:circleData=ns_circle(NFmin[indx]+{0,0.1,0.2},NFmin[indx],Spot[indx],Rn[indx]/50,51)

网友:
因为这样的公式太难背,是否有简单的方法,是否有比较好的东西来介绍EQN

网友:
公式都不用背的; 找本书 或电子文档,用的时候,参考或查下 就好。

网上有很多ADS 仿真的电子书籍,建议楼主下载 下来当工具,有问题就查查。

网友:
可以从designGuide直接插入模板 几乎各种公式都有 增益圆 噪声源 功率 效率 频谱分量 等等

直接将对应的dds文件中Eqn公式复制过来即可

有可能隐藏在dds文件 page->equ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