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解决Wince5.0下Marvell 8686驱动问题

楼主:
   S3C2440硬件平台,wince5.0的操作系统,wifi模块为USI的WM-G-MR-09,接口为SDIO。模块使用的芯片是Marvell 8686,厂商给的驱动名称是SD-8686-WM60-ARMV4I-9.70.3.p32-38.p48
   最先的问题是InitializeWirelessConfig()函数中调用WaitForSingleObjectWithCancel()等待中断引起超时错误,进入系统后不弹wifi设置框,网络连接里面也没有出现wifi网络。后来跳过这步进入系统会弹出wifi设置框,也能找到wifi网络,但不能连上wifi网络。下面是调试信息,我的工作QQ:690496262 加时注明WIFI驱动,邮箱:licgang@163.com

[MARVELL-WIFI]:INIT - Enter DriverEntry
[MARVELL-WIFI]:*** Driver version 38.p48-1 ***
[MARVELL-WIFI]:*** Built on Oct 21 2009 13:00:09 ***
[MARVELL-WIFI]:<== DriverEntry: register miniport success
[MARVELL-WIFI]:INIT - Enter MrvDrvInitialize
[MARVELL-WIFI]:[WiFi]: Driver Version: 38.p48-1
[MARVELL-WIFI]:pAssoInfo = 0x2d2270, pAssoInfo->Length = 0x2d2270
[MARVELL-WIFI]:SDNdis: Active path str == Drivers\Active\37
[MARVELL-WIFI]:SDNdis: Active Path Retrieved: Drivers\Active\37
[MARVELL-WIFI]:*** SDNdisGetSDDeviveHandleFailed 0
[MARVELL-WIFI]:*** SDIOInitialization FAILED! ***
[MARVELL-WIFI]:[TT] SDIO initialization is failed! Quit initialization process
BWSCON=0x2211d120, BANKCON3=0x700, BANKCON4=0x700
BWSCON=0x22111120
[dm9: Chip signature is 90000A46
[dm9: Chip signature is 90000A46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USB enable interrutp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GPIO registers mapped to 590000
SDI control registers mapped to 5a0000

Clock & Power Management Special Register mapped to 5b0000

DMA Register mapped to 5c0000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KBD]m_hevInterrupt[0]=0xafca7266,irq=0,sysIntr=29
[KBD]m_hevInterrupt[1]=0x4fca7a26,irq=1,sysIntr=39
[KBD]m_hevInterrupt[2]=0xcfca428a,irq=2,sysIntr=40
[KBD]m_hevInterrupt[3]=0xefca4a12,irq=3,sysIntr=41
[KBD]m_hevInterrupt[4]=0x4fca128a,irq=39,sysIntr=42
[KBD]m_hevInterrupt[5]=0x2fca1a12,irq=47,sysIntr=43
[KBD] IOBase 0xB1600000,v_pIOPregs mapped at 220000
++Ps2Keybd::KeybdPowerOn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SDHCardDetectIstThread:state changed TRUE,Insert 1
Touch Init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ARVELL-WIFI]:INIT - Enter DriverEntry
[MARVELL-WIFI]:*** Driver version 38.p48-1 ***
[MARVELL-WIFI]:*** Built on Oct 21 2009 13:00:09 ***
[MARVELL-WIFI]:<== DriverEntry: register miniport success
[MARVELL-WIFI]:INIT - Enter MrvDrvInitialize
[MARVELL-WIFI]:[WiFi]: Driver Version: 38.p48-1
[MARVELL-WIFI]:pAssoInfo = 0x652270, pAssoInfo->Length = 0x652270
[MARVELL-WIFI]:SDNdis: Active path str == Drivers\Active\37
[MARVELL-WIFI]:SDNdis: Active Path Retrieved: Drivers\Active\37
[MARVELL-WIFI]:SDNDIS : Enabling Card ...
[MARVELL-WIFI]:SDIOInitialization() - Sleeping for 100 ms
[MARVELL-WIFI]:1 SDIO Samp: Interface Clock : 22500000 Hz
[MARVELL-WIFI]:SDIO Samp: 4 bit interface mode
[MARVELL-WIFI]:1SDIO Samp: 4 Bit interface mode
[MARVELL-WIFI]:2 SDIO Samp: Interface Clock : 22500000 Hz
[MARVELL-WIFI]:SDIO Samp: Interface Clock : 22500000 Hz
[MARVELL-WIFI]:SDIO Samp: 4 bit interface mode
[MARVELL-WIFI]:SDIO Samp: Function: 1
[MARVELL-WIFI]:SDIO Samp: Device Code: 7
[MARVELL-WIFI]:SDIO Samp: CISPointer: 0x00008080
[MARVELL-WIFI]:SDIO Samp: CSAPointer: 0x00000000
[MARVELL-WIFI]:SDIO Samp: CardCaps: 0x03
[MARVELL-WIFI]:SDIO Samp: Block Size set to 32 bytes
[MARVELL-WIFI]:[MRVL] - SdioFastPath = 0
[MARVELL-WIFI]:MRVL - SDIO FAST PATH is disabled
[MARVELL-WIFI]:4 SDIO read Bus Interface Control 0x07=0x0
[MARVELL-WIFI]:5 SDIO 4bit A2 write Bus Interface Control 0x07=0xA2
[MARVELL-WIFI]:SDNDIS : Card ready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0 0x2161c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 0x2161f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 0x21623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 0x21627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 0x2162b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 0x2162e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6 0x21632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7 0x21636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8 0x2163a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9 0x2163d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0 0x21641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1 0x21645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2 0x21649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3 0x2164c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4 0x21650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5 0x21654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6 0x21658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7 0x2165b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8 0x2165f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19 0x21663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0 0x21667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1 0x2166a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2 0x2166e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3 0x21672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4 0x21676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5 0x21679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6 0x2167d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7 0x21681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8 0x21685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29 0x21688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0 0x2168c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1 0x21690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2 0x21694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3 0x21697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4 0x2169b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5 0x2169f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6 0x216a3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7 0x216a6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8 0x216aa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39 0x216ae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0 0x216b2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1 0x216b5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2 0x216b9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3 0x216bd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4 0x216c1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5 0x216c4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6 0x216c8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7 0x216cc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8 0x216d0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49 0x216d3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0 0x216d7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1 0x216db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2 0x216df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3 0x216e2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4 0x216e6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5 0x216ea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6 0x216ee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7 0x216f1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8 0x216f5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59 0x216f94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60 0x216fd0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61 0x21700c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62 0x217048 ****
[MARVELL-WIFI]:TempCmdArray 63 0x217084 ****

网友:
看来wifi蛮有前途哦。

网友:
这么说吧,如果硬件没问题,sdio驱动没问题,那调wifi很简单,一般直接就可以用的

你可以试下把sdio4bit模式改为1bit模式

网友:
后面出错的地方有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0x10201,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c010201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0xfc010201,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d010100
[MARVELL-WIFI]:OID_PNP_CAPABILITIES
[MARVELL-WIFI]: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10119
[MARVELL-WIFI]:Set: Got unknown OID=OID_GEN_TRANSPORT_HEADER_OFFSE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NDISPWR:: BIND notification for adapter [SDIO86861]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4
[MARVELL-WIFI]:Request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 1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7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1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2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3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INIT_TIME_M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fffff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0xffffff,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1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7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3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9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5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b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8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4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3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5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EDIA_SENSE_COUNT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4
[MARVELL-WIFI]:Request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 1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7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1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2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3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INIT_TIME_M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fffff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0xffffff,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1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7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3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9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5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b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8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4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3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5
[MARVELL-WIFI]: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EDIA_SENSE_COUNT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MARVELL-WIFI]: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1010e
[MARVELL-WIFI]:*** ENTER OID_GEN_CURRENT_PACKET_FILTER
[MARVELL-WIFI]:+Set HostCmd_CMD_MAC_CONTROL 0x863
[MARVELL-WIFI]: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MARVELL-WIFI]: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2187772, 0)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102
[MARVELL-WIFI]: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return permanent addr: ff ff ff ff ff ff *

网友: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模块买了个厂家的demo板,买的时候让他们测试了的,再说了现在可以找到
wifi的网络,因为驱动中还有些错误所以不能联上WIFI网络

网友:
你红色标出来的不是出错。。。那只是驱动不支持部分操作而已
试试sdio 1位模式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A:
还有sysgen中把wlan相关的加上

网友:
前面这个地方还是没有通过
[MARVELL-WIFI]:*** SDIOInitialization FAILED! ***
[MARVELL-WIFI]:[TT] SDIO initialization is failed! Quit initialization process

网友:
一位模式也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sysgen中把wlan相关的加上

我看你们也在做这个的驱动,问题都差不多,你们的调试通过了吗?

网友:
晕,没仔细看不好意思
你的是系统根本没找到sdio设备,也就是你的sdhc的驱动有问题,是不是你的wifi接在sdhc上,但你的sdhc驱动是通过检测cd引脚判断是否有设备的?
如果这样的话,修改sdhc驱动,让接wifi的sdhc slot不通过判断detect引脚,而是一直检测到

网友:
现在的WIFI domo板模块是做成SD卡接口方式,直接插入SD卡座中的

网友:
老是提示SSID为空

[MARVELL-WIFI]:Current SSID is null!
[MARVELL-WIFI]: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217
[MARVELL-WIFI]:OID_802_11_BSSID_LIST
[MARVELL-WIFI]: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d010108
[MARVELL-WIFI]:Set: OID=OID_802_11_INFRASTRUCTURE_MODE FAIL,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Fail to set this OID whenr bIsAssociateInProgress
[MARVELL-WIFI]: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d010102
[MARVELL-WIFI]:Set: OID=OID_802_11_SSID FAIL, Return NDIS_STATUS_FAILURE!!   => Fail to set this OID whenr bIsAssociateInProgress

网友:
How much for this issue?? ^_^
Seems a known issue.

网友:
把你的注册表贴出来

网友:
;
;        SDIO8686 registry file
;        Copyright (C) Marvell Corporation
;
;

; registry keys for the Streams portion of the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SDCARD\ClientDrivers\Custom\MANF-02DF-CARDID-9103-FUNC-1]
   "Dll"="SDIO8686.dll"                     ; use the "streams" interface portion to load the NDIS portion
   "Prefix"="NDL"
       ; add instance key for each instance that can be added
   "Instance0"="SDIO8686:SDIO86861"        ; "InstanceX" = ":"

;
;        Registry keys
;

    ; registry keys for the NDIS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
   "DisplayName"="Marvell SDIO8686 Wireless Card"
   "Group"="NDIS"
   "ImagePath"="SDIO8686.dll"
;   "NoDeviceCreate"=dword:01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Linkage]
   "Route"=multi_sz:"SDIO86861"

    ; instance 1 information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
   "DisplayName"="Marvell SDIO8686 Wireless Card"
   "Group"="NDIS"
   "ImagePath"="SDIO8686.dll"

    ; instance 1 parameters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 TCPIP linkage to instance 1 adapt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multi_sz:"ppp","SDIO86861"

    ; setup card parameters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
   "UseMfgFw"=dword:0
   "PowerMode"=dword:0
   "FragThsd"=dword:92A
   "RTSThsd"=dword:92A
       ; following is for BT/WLAN multi-functions driver 1:enable BT/WLAN multi-function driver, 0:WLAN only
   "BTMode"=dword:0
       ; adhoc starter default channel
   "AdhocDefaultChannel"=dword:6
       ; adhoc starter WiFi test datarate modify or not
   "AdhocWiFiDataRate"=dword:0
       ; adhoc default band, 1:G, 0:B
   "AdhocDefaultBand"=dword:1
       ; 1:SDIO 4 bit mode; 0: SDIO 1 bit mode
   "SetSD4BIT"=dword:1
       ;Set the priority of SdioIstThread
   "SdioIstThread"=dword:65
       ;Set the value of AvoidScanTime after connected
   "AvoidScanTime"=dword:2710
       ;Set ACTIVE_ROAMING
   "bActiveRoamingScanOneChannel"=dword:1
   "bLinkLostScanOneChannel"=dword:1
       ;Set NEW_RSSI parameters
   "ulRSSIThresholdTimer"=dword:1388
   "RSSI_Range"=dword:A
       ;Set ACTIVE_ROAMING with BackGround Scan
   "bActiveRoamingwithBGSCAN"=dword:0
       ;Set RoamingMode:NOT_ROAMING_MODE = 1(default),ACTIVE_ROAMING_MODE=2,FAST_ROAMING_MODE
   "RoamingMode"=dword:1
       ;Set the value of Enable80211D
   "Enable80211D"=dword:0
       ;Set the value of LocalListenInterval
   "LocalListenInterval"=dword:0
       ;Set support 32bytes ESSID
   "ESSID_32"=dword:0
       ;Set the value to use GPIO pin as Interrupt pin, 1:use GPIO pin as interrupt source; 0:used SDIO bus interrupt
   "SDGPIOIntEnable"=dword:1
       ;Set the GPIO pin # to be used as Interrupt pin
   "GPIOIntPinNumber"=dword:4
       ;Setup interrupt trigger edge, 0: Rasing edge, 1:Falling edge
   "GPIOIntTriggerEdge"=dword:1
       ;Setup interrupt pluse width(us)
   "GPIOIntPulsewidth"=dword:5
       ;Set the value of NullPktInterval, 0: unchanged.
   "NullPktInterval"=dword:0
       ;Set the value of MultipleDTim
   "MultipleDTim"=dword:1
       ;Set the value of AdhocAwakePeriod
   "AdhocAwakePeriod"=dword:1
       ;Set MAC frame type
   "MacFrameType"=dword:0
       ;Set Auto Deep Sleep Time, 2 seconds unit.
   "AutoDeepSleepTime"=dword:0
       ;Set Association fail retry times while asso. fail.
   "AssoRetryTimes"=dword:2

        ;
        ;Roaming parameters ++
        ;
        ;Set the value of RoamSignalStrengthThreshold
        "RoamSignalStrengthThreshold"=dword:2d

        ;
        ;Channel list. Valid value is from 0x00000000 ~ 0x00007ff
        ;        => bit=1, channel[i+1] will be scanned
        "RoamChannelScanList"=dword:000007ff

        ; Scan interval per channel(ms)
        "RoamMaxScanInterval"=dword:bb8
        "RoamMinScanInterval"=dword:c8

        ;RSSI threshold. If the next AP's RSSI is higher more than this value, roam to that AP
        "RoamDiffRSSIThreshold"=dword:0f

        ;Scan algorithm
        ;        0: Use background scan
        ;        1: Use active scan
        "RoamScanAlgorithm"=dword:1
        ;
        ;Roaming parameters --
        ;

        ;Bus power is on/off in D3
        "BusPowerInD3"=dword:1

        ;RegsionCode:
        ; (0x10, 0x20, 0x30, 0x31, 0x32, 0x40)=(USA FCC, Canada IC, Europe ETSI, Spain, France, JP MKK)
        "RegionCode"=dword:30

    ; default TCPIP settings for this instance
[HKEY_LOCAL_MACHINE\Comm\SDIO8686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1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DefaultGateway"=""
       ; Use zero for broadcast address? (or 255.255.255.255)
   "UseZeroBroadcast"=dword:0
       ; Thu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IP address list
   "IpAddress"="0.0.0.0"
       ; This should be MULTI_SZ, the subnet masks for the above IP addresses
   "Subnetmask"="255.255.255.0"

IF MRVL_MONOLITHIC_SDIO
    ; setup monolithic SDIO Bus and SDHC parameters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DIO8686]
   "Order"=dword:2
   "Dll"="SDIO8686.dll"
   "Prefix"="NDL"
   "Instance0"="SDIO8686:SDIO86861"
   "ThreadPriority"=dword:64     ; default thread priority for dispatch thread
   "RequestListDepth"=dword:30   ; pre-allocated requests
   "IClass"=multi_sz:"{20FA98A8-B298-4b32-8D72-C716AEE2FA84}=%b","{6F40791D-300E-44E4-BC38-E0E63CA8375C}=%b"

    "ControllerIRQ"=dword:17        ; IRQ_MMC 23
    "ControllerISTPriority"=dword:64
IF BSP_MAINSTONEII
    "CardDetectIRQ"=dword:20        ; IRQ_GPIO0_MMCCD 32
ELSE
    "CardDetectIRQ"=dword:28        ; IRQ_GPIOXX_MMCCD 40
ENDIF
    "CardDetectISTPriority"=dword:65
    "ClockAlwaysOn"=dword:0
    "ClockOnIfInterruptsEnabled"=dword:1
    "ehancePS"=dword:1

    "DMAChannel"=dword:14 ;comment this out to disable DMA support
    "DMAIsrDll"="sdhc_dmaisr.dll"
    "DMAIsrHandler"="SDHC_DMA_ISR"
    "DMAIRQ"=dword:19                ; IRQ_DMAC = 25
    "DMAISTPriority"=dword:63
    "DMABufferSize"=dword:10000
    "MaximumClockFrequency"=dword:1312D00 ; clock rate 989680(10MHz) 1312D00(20MHz)
ENDIF MRVL_MONOLITHIC_SDIO

网友:
楼主做一个总结吧,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着手

网友:
这块我还没有做呢。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搞定了,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拥有各种硬件平台(S3C2410,S3C2440,S3C6410,EP9315,BF536,BF533,AU1200,MX21,MX31, PXA270,PXA310,Omap750,Omap850等)的linux,wince,windows mobile6的bsp移植经验,及各种外设驱动(wifi marvell8686,8688,蓝牙,gps 快速定位,agps,gprs mc75,键盘,lcd,otg,battery,fm,cmmb,audio,电源管理,半透明叠加,等)开发经验。

我们是北京地区的开发团队,能根据您的需要合理定制相关软硬件方案,收费合理,如有需求,方案咨询,可联系

目前有Marvell WLAN的8686(岭仪电子是09模块,海华也有相关模块),8688(岭仪是03模块,海华是AW-GH381模块,带有蓝牙)的DEMO板,支持 SPI,SDIO,UART,可直接飞到底板上验证不同接口的传输性能,降低设计的风险,驱动调试好后,再做板,欢迎大家联系。

QQ:740721436
Mail: bluesky.coco@gmail.com

网友:
LZ先确定你的8686相关的硬件是否正常

8686的driver不会有问题

sdbus有没有加载,微软提供的sdbus是bSquare卖给他们的,应该没有问题

SDIO模式需要sdhc提供sdio interrupt,看先你的host有没有给这个中断

网友B(2009-12-10):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