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ndows CE .NET 4.2为什么不能新建连接呢?

楼主:
为什么我的WinCE里面的“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新建连接”打开后“选择连接类型”下面打钩的地方全是灰色的呢,也就是不能选择拨号连接、直接连接等等选项...而且下面的“上一步”、“下一步”也是灰的。

怎么解决呢??

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啊...小弟急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本身的原因,wince系统中可能没有添加“网络和拨号连接”一些相关软件。

具体如果你手里有Wince裁剪平台PB可以自己做实验了,如果没有则需要与板卡商联系,让其提供新的系统,

再更新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本身的原因,wince系统中可能没有添加“网络和拨号连接”一些相关软件。

具体如果你手里有Wince裁剪平台PB可以自己做实验了,如果没有则需要与板卡商联系,让其提供新的系统,

再更新系统了。

楼上说的有道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有可能...
像我的系统中就没有\Windows\repllog.exe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自己解决么?一定要联系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像我的系统中就没有\Windows\repllog.exe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自己解决么?一定要联系供应商?

如果你有BSP,可以自己定制系统的话,那应该可以加进去,
否则,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
引用楼主 elliot27 的回复:
为什么我的WinCE里面的“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新建连接”打开后“选择连接类型”下面打钩的地方全是灰色的呢,也就是不能选择拨号连接、直接连接等等选项...而且下面的“上一步”、“下一步”也是灰的。

怎么解决呢??

谢谢大家~!!
缺少网络和拨号连接组件造成滴,向开发商要一套Platform Builder 5.0/6.0和BSP自己搞吧!嫌麻烦,就把板女扔给开发商让他们搞,推荐自己搞学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