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控制广告灯设计

楼主:
本来是一个八路彩灯的设计,但最后要求使用中断控制奇数灯亮,偶数灯亮,尝试多次还是不成功 大家能不能帮帮忙...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R7,#7
LOOP:     MOV R6,#16
          MOV R5,#4
          MOV DPTR,#TABLE
          MOV R4,#0
LOOP1: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1,A
          INC R4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DJNZ R6,LOOP1
LOOP2:    MOV P1,#0FFH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MOV P1,#00H
          LCALL DELAY
          DJNZ R5,LOOP2
          DJNZ R7,LOOP

DELAY:      MOV  R1,#4
A1:         MOV  R2,#0FFH
A2:         MOV  R3,#0FFH
             DJNZ R3,$
             DJNZ R2,A2
             DJNZ R1,A1
             RET

TABLE:
DB 0FEH,0FCH,0F8H,0F0H,0E0H,0C0H,080H,000H     ;逐个叠加
DB 080H,0C0H,0E0H,0F0H,0F8H,0FCH,0FEH,0FFH     ;逐个递减
           SJMP $
          END

网友:
设一个标志位
BIT TEMP;
在主循环里TEMP如果==0,奇数灯亮,否则偶数灯亮
在定时器中断里取反TEMP就行了temp=~temp;

另外一般情况下彩灯一个循环的时间会大于定时器的最大时间这是可以再定时器里加个计数器
我一般这样做
unsigned int count=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0
{
    TH0=xxxx;
    TL0=xxxx;//根据需要修改XXXX值
     count++;
    if(count>50){temp=0;}else{temp=1;}
    if(count>100)count=0;
}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 不厚道,人家是要用汇编实现...

网友:
把题目要求再说清点,到底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