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X)+345*X/67汇编语言实现,求源代码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
sin可以查表。

网友:
只要在程序执行时输入0-999范围里的整数就可以得到结果。
X为十进制度数对待,在SIN函数里不化成弧度。得到的结果是2位数。

DATA  SEGMENT
MESS1 DB '                PLEASE ENTER A NUMBER X (1--999)',0DH,0AH,'$'
MESS2 DB 0DH,0AH,'                WROUNG NUMBER !',0DH,0AH,'$'
MESS3 DB 0DH,0AH,'                  SIN(X)+345*X/67'
      DB 0DH,0AH,'                  RESULT=$'
D3    DB 10
      DB ?
      DB 10 DUP (?)
D4 DB 10 DUP (?)      ;X的非压缩BCD码
D5 DB 30 DUP (?)
D10 DB 30 DUP(?)        ;相乘的结果及最后的相加结果
D6 DB 0
D7 DW ?              ;SIN值
D8 DB ?
D9 DW ?
TUP DB  00
         DB  02,04,05,07,09,11,12,14,16,17
         DB  19,21,23,24,26,28,29,31,33,34
         DB  36,38,39,41,42,44,45,47,49,50
         DB  52,53,55,56,57,59,60,62,63,64
         DB  66,67,68,70,71,72,73,74,76,77
         DB  78,79,80,81,82,83,84,85,86,87
         DB  88,88,89,90,91,91,92,93,93,94
         DB  95,95,96,96,97,97,97,98,98,99
         DB  99,99,99,99,100,100,100,100,100,100
DATA ENDS
STACK SEGMENT STACK
    STA DW 100 DUP(?)
    TOP LABEL WORD
STACK ENDS
CODE SEGMENT
MAIN PROC FAR
     ASSUME CS:CODE,DS:DATA,ES:DATA,SS:STACK
START:
     MOV AX,STACK
     MOV SS,AX
     MOV SP,OFFSET TOP
     MOV AX,DATA
     MOV DS,AX
     MOV ES,AX
L0:  MOV DX,OFFSET MESS1             ;提示输入,必须A键开始
     MOV AH,09H        ;且位数小于4
     INT 21H
     MOV DX,OFFSET D3
     MOV AH,0AH
     INT 21H
     MOV BX,DX
     MOV CL,[BX+1]
     MOV CH,CL
     CMP CL,3
     JBE CONTU
     MOV AH,09H
     MOV DX,OFFSET MESS2
     INT 21H
     JMP L0
CONTU:ADD BX,2
     MOV SI,BX
     MOV DI,0
L1:  MOV D8,CH       ;转化为非压缩BCD,转存到D4,长度存入D8单元
     MOV AL,[SI]
     AND AL,0FH
     MOV D4[DI],AL
     INC SI
     INC DI
     DEC CL
     JNZ L1
     MOV SI,0
     MOV BX,DI
LOOP1:MOV CH,D4[BX-1]     ;D4中值一位一位和515相乘,调用MMUL
     CALL MMUL
     INC SI
     DEC BX
     JNZ LOOP1
     MOV SI,DX
     MOV D9,DX
     MOV BX,0             ;相乘结果反相存入D10
     DEC SI
L9:  MOV AL,D5[SI]
     MOV D10[BX],AL
     INC BX
     DEC SI
     CMP SI,0
     JNL L9
     DEC BX
     MOV SI,BX
     CALL PSIN           ;调用SIN子函数
     CLC
     XOR DX,DX              ;两部分相加或相减合成
     XOR BX,BX
     MOV DX,D7
     MOV BX,DX
     CMP DH,0
     JZ  L5
     MOV CH,3
     JMP L7
L5:  MOV CH,2
L7:  AND DL,0FH
     CMP D6,0
     JNZ L6
     MOV AL,D10[SI]
     ADC AL,DL
     AAA
     JMP L8
L6:  MOV AL,D10[SI]
     SBB AL,DL
     AAS
L8:  MOV CL,4
     MOV DX,BX
     SHR DX,CL
     DEC SI
     DEC CH
     CMP CH,0
     JNZ L7
     JNC L10
     CMP D6,0
     JZ  L11
     SBB D10[SI],1
     JMP L10
L11: ADD D10[SI],1
L10:    MOV DX,OFFSET MESS3             ;以十进制显示
    MOV AH,09H
    INT 21H
    MOV BX,D9
    MOV SI,0
L4: OR D10[SI],30H
    MOV DL,D10[SI]
    MOV AH,2
    INT 21H
    INC SI
    DEC BX
    CMP BX,2
    JNZ  L4
    MOV DL,2EH             ;输出小数点
    MOV AH,2
    INT 21H
L3: OR D10[SI],30H
    MOV DL,D10[SI]
    MOV AH,2
    INT 21H
    INC SI
    DEC BX
    JNZ L3
EXIT:
     MOV AH,8
     INT 21H
     MOV AH,4CH
     INT 21H
     MAIN ENDP  ;主程序结束
     MMUL PROC NEAR  ;两个多位数十进制相乘,
     PUSH SI
     MOV AL,05H
     CALL MULS
     CALL DOUT
     INC SI
     MOV AL,01H
     CALL MULS
     CALL DOUT
     INC SI
     MOV AL,05H
     CALL MULS
     CALL DOUT
     INC SI
     POP SI
     RET
     MMUL ENDP
     MULS PROC NEAR       ;两个一位十进制数相乘,结果以非压缩BCD
     PUSH BX              ;码形式保留在AX中
     MOV BL,CH
     AND AL,0FH
     AND BL,0FH
     MUL BL
     AAM
     POP BX
     RET
     MULS ENDP
     DOUT PROC NEAR        ;累加部分
     PUSH SI
NEXT:ADD AL,D5[SI]
     AAA
     MOV D5[SI],AL
     MOV AL,AH
     XOR AH,AH
     INC SI
     MOV DX,SI
     CMP AL,0
     JNZ NEXT
     POP SI
     RET
     DOUT ENDP
    PSIN PROC NEAR           ;SIN子函数
      PUSH BX
      PUSH SI
      PUSH DX
      PUSH AX
      PUSH DI
      PUSH CX
      MOV SI,OFFSET TUP
      MOV DX,0
      MOV AX,0
      MOV DI,OFFSET D4              ;将D4单元中内容移入DX,AX
      MOV CL,D8
      CMP CL,1
      JNZ Y1
      MOV AL,[DI]
      MOV BX,AX
      JMP P4
  Y1: CMP CL,2
      JNZ Y2
      MOV AH,[DI]
      MOV AL,[DI+1]
      CMP AX,90
      JA  P0
      MOV BX,AX
      JMP P4
  Y2: MOV DL,[DI]
      MOV AH,[DI+1]
      MOV AL,[DI+2]
P0:  MOV BX,0900H            ;相除,看X在1,2,3,4那个象限中
      AAD             ;并确定寻址,结果存如D7中
      DIV BX
      MOV BX,DX
      MOV CH,4
      AAD
      DIV CH
      XOR CX,CX
      CMP AH,0
      JNZ P1
P4:  MOV CX,[SI+BX]
      MOV D7,CX
      JMP EXIT1
P1:  CMP AH,1
      JNZ P2
      MOV DX,5AH
      SUB DX,BX
      MOV BX,DX
      MOV CX,[BX+SI]
      MOV D7,CX
      JMP EXIT1
P2:  CMP AH,2
      JNZ P3
     MOV CX,[SI+BX]
      MOV D6,1
      MOV D7,CX
      JMP EXIT1
P3:  CMP AH,3
      JNZ EXIT1
      MOV DX,5AH
      SUB DX,BX
      MOV BX,DX
      MOV CX,[BX+SI]
      MOV D6,1
      MOV D7,CX
EXIT1: POP CX
       POP DI
       POP AX
       POP DX
       POP SI
       POP BX
RET
       PSIN ENDP
       CODE ENDS
END ST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