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输入脚初始电压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CPLD输出脚的初始电压如何设定?
现在用xc95144芯片,问题是输入脚初始电压为3.3v,为什么不是0V。
如何解决,请教各位了。

网友:
应该接一个大的下拉电阻吧。

网友:
接了一个10K的下拉电阻,但cpld自己有3.3V的电压在那里,把电压提高到1.5V左右了。
不知为什么输入引脚有电压输出?

网友:
它内部有上拉?

网友:
应该是内部有一定的弱上拉.

楼主好好 这款芯片的技术手册吧。

网友:
看它内部上拉了多少,从而定一个下拉的阻值,下拉电阻比上拉电阻小很多酒可以了,前提的整体电阻阻值不能太小,不然耗电,烧IO。

网友:
加个1k的下拉电阻

网友:
不理解楼主为什么要考虑输入脚悬空时的电压?  输入脚的 内阻 和 极限电流 应该是设计时考虑的。既然是输入,电平当然是别的器件控制的。你考虑输入电压时,也只是需要知道输入的电压是cmos的还是ttl的。儿CPLD基本都是兼容这两种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