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wince驱动的疑惑

楼主:
各位老大,学习wince驱动存在下面的几个疑惑:
1、驱动怎么和系统事件关联啊,比如我写了液晶屏的驱动,wince就知道在上面显示呢?是什么原理呢?
2、我听说有些驱动里还存在进程或者线程来的,是这样的吗?这些进程或者线程起到什么作用?
3、我见过串口既可以作为调试串口,又可以作为普通串口,只要在bootloader菜单里设置下就可以,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的?
4、eboot和bsp是什么关系啊?都用什么工具?如何编译?
可能有些幼稚,往各位给耐心讲解讲解啊,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第1、2问需要楼主去找本书看看,慢慢体会下,有疑点再来问下~呵呵,这个好像不是一两句就能解释清楚的;
第3问,关于串口是作为普通串口,还是调试口,这个需要设置下。
第4问,有些开发板厂商是把EBOOT和NOOT结合到一起(这个好像是的),有些是分为了STEPLDR、EBOOT然后在NK,,,一般EBOOT是BSP中的一部分,楼主可以下载个BSP看看,如CE5.0,用PB5.0编译。。

网友:
1、驱动怎么和系统事件关联啊,比如我写了液晶屏的驱动,wince就知道在上面显示呢?是什么原理呢?
  从硬件的上层软件都是有标准协议(规则)的,操作系统给软件留个接口,写软件时可以调用这个接口来实现操作硬件,比如画图,但操作系统也会向下留一个接口与硬件交互,驱动程序的作用就是实现第二个接口,每个设备的驱动,系统都有预定义的接口,你只要按照协议(规则)去实现就好了!  可以先从一个驱动代码入手分析!
2、我听说有些驱动里还存在进程或者线程来的,是这样的吗?这些进程或者线程起到什么作用?
   很多线程是起到监听作用的,就是有那么一个可以控制的 while 循环, 一直不退出,而且每次执行都是可以控制的。当我们监听到有触摸屏触点按下时\当串口有数据进来时.....就能检测到,从而进行对应处理.......大概就是这样了, 同样, 可以先从一个驱动代码入手分析!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最好学习一下基础先,不要这么着急进OS
基础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问的太笼统了,要一样一样讲,不是一下子能讲的清楚的。。。
建议先找本入门的书先看看,再动动手,很快就入门了。。。

网友:
这里的大牛就是热心啊,今早一登录就这么多回复了,谢谢各位啊;往各位给细讲讲

网友:
去看看何宗建的书,再来问。虽然它只能帮你脱盲,但是还是可以的,那本书!

网友:
1、驱动怎么和系统事件关联啊,比如我写了液晶屏的驱动,wince就知道在上面显示呢?是什么原理呢?
事件是通过逻辑中断与驱动关联的
2、我听说有些驱动里还存在进程或者线程来的,是这样的吗?这些进程或者线程起到什么作用?
是的,主要是监控数据
3、我见过串口既可以作为调试串口,又可以作为普通串口,只要在bootloader菜单里设置下就可以,请问这是怎么实现的?
通过条件判断语句实现的
4、eboot和bsp是什么关系啊?都用什么工具?如何编译?
eboot是BSP中的一部分,eboot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但是BSP是必须的。一般都是使用PB开发和编译

网友:
我刚嵌入式入门,学习!

网友:
问的不错!LS有兄弟都回答了!还是看代码,从中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