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断了为什么会影响WINCE操作系统???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
我用PC104搭建了一个控制系统,使用PB定制了一个操作系统,通过网络下载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当OS和APP导入到设备中正常运行后,如果某一时刻PC机跟设备之间的网络通讯因某种原因中断了,那么设备中的OS和APP似乎就不能相应PC通过数传发出的命令了,如果网络突然又连上了,那么OS和APP似乎又活过来而相应刚才发出的命令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PS:我根据实验的总结是:网络中断后,系统并没有死机,PC基站发出的命令其实控制系统已经接受,只是没有执行,好像OS和APP都停在那里了,等到网络重新连接上后,OS和APP又可以从刚才的停止点运行起来而执行了最近的命令了。
谢谢赐教!

网友:
是不是使用的无线网卡通讯的?
好像无线网卡有这个BUG,信号很差时会死机的。
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无线网卡驱动有这个BUG,信号很差时会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