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430中FLASH擦写问题

楼主:
首先说明一下,我用的芯片是M430F149
我照着http://www.microcontrol.cn/bbs/a/a.asp?B=112&ID=9201&E=1&EID=69&RootID=16594&q=1&r=16594
的方法试着做了一下,当使用的空间小于168字节时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在我尝试使用2000字节问题就出现了
当执行到   *ptr = 0;  后,开辟的空间全被擦写为FF3FFF3F……,但是当从擦写函数跳出后,前168字节全部变成了FF……,但是168之后的字节全部变成了00000……,其中这2000字节的起始地址每次都是0X1358,加上这168个字节,地址刚好是13FF,查芯片手册知道刚好是Segment n-1结束的地址
问题总结如下:
1.  *ptr = 0;  是什么意思?当我把等号后面的0改为0xFF或者其他的值的时候运行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有点不明白
2.为什么在执行   *ptr = 0;  后flash为什么被擦写成了FF3F……
3.为什么在跳出擦写函数的时候前168个字节全变成了FF,而之后的字节全部被改写成了00
4.我觉得可能需要跨越flash段来进行操作才能实现我想开辟2000个字节的目的,那么这个怎么实现?
5.有什么办法可以查看flash的分配情况,比如程序段保存在哪儿,数据段在哪儿,哪些flash空间可以由我安全的任意使用?
6.可不可以实现指定CONST变量保存在flash中的位置,比如指定到01100h开始的位置

问题有点多,作为一个初学者懂得不多,希望大家多多包涵,不吝赐教
谢谢!

擦写函数如下:
void flash_clr(char *ptr)
{
     _DINT();                             //关中断
     FCTL1 = FWKEY + ERASE;               // Erase = 1 使能擦除
     FCTL3 = FWKEY;                       // Lock = 0 开锁

     *ptr = 0;
}

网友A:
ptr是要擦除地址的指针,*ptr是要擦除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r是要擦除地址的指针,*ptr是要擦除的值。

这个我知道,但是后面的值有什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