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Store的用法

楼主:
hFlash = OpenStore(L"MSFlash");
hFlash = OpenStore(L"DSK0:");
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在multi-bin的情况下,只能用第一句;而在非multi-bin的情况下只能用第二句??
请教高手~~

网友:
DSK0是由驱动的Prefix和Index值一起决定的,MSFlash可能是注册表中的builtIn或者驱动的DLL名吧

网友:
{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网友:
在multi-bin和非multi-bin的情况下,nandflash的驱动都是用的nand.dll啊

网友:
不清楚你的具体用法,但是PUBLIC下USBFN的Mass Storage中用的是OpenStore(L"DSK0:");这种用法,不管是在multi-bin还是在single-bin下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最开始我用的系统是single-bin后来才使用的multi-bin,而USB的这部分代码没有改过,使用中没有问题,所以你再多试试,或者看看是不是其它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不要用"Index"=dword:0呢?改用"Index"=dword:1,总觉得这个0怪怪的。一般的驱动中也没看到使用0的,连COM口都是从1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Index"=dword:0呢?改用"Index"=dword:1,总觉得这个0怪怪的。一般的驱动中也没看到使用0的,连COM口都是从1开始。

试试看

网友A:
注意不要有其它的1冲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不要有其它的1冲突啊

恩,我把SD卡的设置成2

网友:
貌似还是不行,大家一起讨论下哈

网友B:
根本原因是driver的加载机制
一般的芯片方案中都做成了multi-bin情况下,使用storage manager加载flash driver;
而非multi-bin情况下,使用device.exe加载flash driver;
有关这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一下存储管理的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driver的加载机制
一般的芯片方案中都做成了multi-bin情况下,使用storage manager加载flash driver;
而非multi-bin情况下,使用device.exe加载flash driver;
有关这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一下存储管理的源代码

如果我在使用"Start DevMgr"=dword:1;是不是就在非Multi-bin用device。exe加载flash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driver的加载机制
一般的芯片方案中都做成了multi-bin情况下,使用storage manager加载flash driver;
而非multi-bin情况下,使用device.exe加载flash driver;
有关这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一下存储管理的源代码

如果我在使用"Start DevMgr"=dword:1;是不是就在Multi-bin用device。exe加载flash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是driver的加载机制
一般的芯片方案中都做成了multi-bin情况下,使用storage manager加载flash driver;
而非multi-bin情况下,使用device.exe加载flash driver;
有关这一部分内容可以看一下存储管理的源代码

如果我在使用"Start DevMgr"=dword:1;是不是就在非Multi-bin用device。exe加载flashDriver?

说反了吧?Start DevMgr"=dword:1后在Multi-bin下使用device.exe

网友A:
我用Multi-bin设置了"Start DevMgr"=dwor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Multi-bin设置了"Start DevMgr"=dword:1

改过来了,嘿嘿,谢谢veabol,我试试

网友:
........
不要改release下的注册表,改BSP下边的。
改release下的注册表会自动被BSP下的替换的,你再查看一下那个注册表,可能已经变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不要改release下的注册表,改BSP下边的。
改release下的注册表会自动被BSP下的替换的,你再查看一下那个注册表,可能已经变回去了。

没有变回去,我这么做是为了能够多试几次,不然每次修改BSP下的,都要rebuild下,很费时间的。。。。
我rebuild下试试

网友D(2010-01-14):
修改注册表不用rebuild,改完platform.reg后手动把它复制过去或者copy files to release dictory就行了。
我的CE5.0 release目录下的文件经常会自动被BSP下的覆盖,即使我没有点copy files to release dictory

网友E:
COPY后再make run time image

网友F:
http://www.armce.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6&highlight=
详细讨论StorageManager的机制,希望大家各抒己见,共同提高~~

网友:
职业+友情帮顶!学习学习…

网友G:
差不多弄明白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