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下如何看Vxworks的抢占时序?

楼主:
 WorkBench下如何看Vxworks的抢占时序?

就是类似Tornado中的,抢占时序图在WindRiver WorkBench2.6中有吗?谢谢

网友:
任务抢占图

网友A:
没用过workbench,tornado下windview可以抓这玩意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workbench,tornado下windview可以抓这玩意下来

是呀 就是想问 Workbench里面有没有,按理说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