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来看看,小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sqlce 3.5。
我直接把sqlce.wce5.armv4i.CAB安装到模拟器下,但是在创建数据库时,运行到下面这行代码时出了问题。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SQLSERVERCE_3_5,
                0,
                CLSCTX_LOCAL_SERVER,
                IID_IDBInitialize,
                (void**)&pIDBInitialize);

提示:没有注册的类,然后后面就创建不了数据库了。
是不是注册表中没有CLSID_SQLSERVERCE_3_5这个,还是我在模拟器上安装sqlce 3.5时出了问题?

网友:
什么模拟器?

网友:
模拟器上没这个组件?

网友:
软件环境?

网友:
模拟器是wince 5.0的。我用一个sqlce2.0的例子都能运行。
是不是安装sqlce 3.5的时候没有写入注册表?
安装sqlce 2.0的时候有提示写入注册表的对话框,3.5没有。

网友:
缺少组件了吧,模拟器应该需要重新定制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