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有类似于SetBoundsRect这样的画圆角矩形函数吗?

楼主:
请问wince下有类似于SetBoundsRect这样的画圆角矩形函数吗?

网友:
CE不支持的,不管是API,还是MFC!

网友:
可以通过PB提供的帮助文档搜索一下吧,如果能找到,就说明支持,如果找不到,就说明不支持。

网友:
帮顶. 应该自已可以写这样一个类吧(通过重载)?

请高手指正.

网友:
函数功能:该函数画一个带圆角的矩形,此矩形由当前画笔画轮廓,由当前画刷填充。
  函数原型:BOOL RoundRect(HDC hdc, int nLeftRect, int nTopRect, int nRightRect, int nBottomRect, int nWidth, int nHeight);

参数:
  hdc:设备环境句柄。
  nLeftRect:指定矩形左上角的X坐标。
  nTopRect:指定矩形左上角的Y坐标。
  nRightRect:指定矩形右下角的X坐标。
  nbottomRect:指定矩形右下角的Y坐标。
  nWidth:指定用来画圆角的椭圆的宽。
  nHeight:指定用来画圆角的椭圆的高。

返回值:如果函数调用成功,则返回值非空,否则返回值是0。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就来提供一段实例代码吧:

case WM_PAINT:
    HDC hdc;
    HBRUSH hBr, hOldBr;
    GetClientRect (hWnd, &rect);
    hdc = BeginPaint (hWnd, &ps);
    // Draw round rectangle.
    hBr = (HBRUSH) GetStockObject (LTGRAY_BRUSH);
    hOldBr = (HBRUSH) SelectObject (hdc, hBr);
    [color=#FF0000]RoundRect (hdc, 95, 50, 150, 130, 30, 30);[/color]
    SelectObject (hdc, hOldBr);
    EndPaint (hWnd, &ps);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