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下MFC程序开发error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定制WinCE6.0 平台,导出并安装SDK, 用VS2005创建一个智能设备的MFC设备应用程序,最简单的那种,基于对话框,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编译,报错....

错误信息如下,跟官方技术支持联系过,无果,望各位大侠路过留香,指点迷津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MFCTest, 配置: Debug AT91SAM9263 (ARMV4I) ------
1>正在编译...
1>stdafx.cpp
1>_CE_ACTIVEX was not defined because this Windows CE SDK does not have DCOM.
1> _CE_ACTIVEX could be caused to be defined by defining _CE_ALLOW_SINGLE_THREADED_OBJECTS_IN_MTA, bu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is be done only for single-threaded apps.
1>_ATL_NO_HOSTING was defined because _CE_ACTIVEX was not defined.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879) : warning C4996: 'wcsncpy'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77) : see declaration of 'wcsncpy'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wcsncpy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893) : warning C4996: '_vsnwprintf'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382) : see declaration of '_vsnwprintf'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vsnwprintf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910) : warning C4996: '_vsnprintf'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377) : see declaration of '_vsnprintf'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vsnprintf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1075) : warning C4996: 'wcsncpy'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77) : see declaration of 'wcsncpy'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wcsncpy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osapice.h(1123) : warning C4996: 'wcsncpy'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77) : see declaration of 'wcsncpy'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wcsncpy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157) : warning C4996: '_strlw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240) : see declaration of '_strlwr'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strlw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167) : warning C4996: '_wcslw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89)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lwr'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lw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192) : warning C4996: '_wcslw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89)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lwr'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lw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209) : warning C4996: '_wcsup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90)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upr'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up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226) : warning C4996: '_wcsupr'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190) : see declaration of '_wcsupr'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wcsupr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tlchecked.h(291) : warning C4996: '_gcvt' was declared deprecated
1>        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tdlib.h(529) : see declaration of '_gcvt'
1>        Message: 'This function or variable may be unsafe. Consider using _gcvt_s instead. To disable deprecation, use _CRT_SECURE_NO_DEPRECATE. See online help for details.'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39) : error C2065: 'SHMENUBAR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39)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2)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ACTIVATEINFO'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3) :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HACTIVATEINFO'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4) : error C2065: 'PSHINITDLG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4) : error C2165: 'left-side modifier' : cannot modify pointers to data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4) : error C2513: 'BOOL *' : no variable declared before '='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5) : error C2065: 'SHRGINFO' : undeclared identifier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45) : 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6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pfnSHCreateMenuBar'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66)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66)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72)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m_pfnSHRecognizeGesture'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72)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72) : error C4430: missing type specifier - int assumed. Note: C++ does not support default-int
1>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ce\atlmfc\include\afxstat_.h(488) : error C2065: 'pmb' : undeclared identifier

。。。。。

1>C:\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600\AT91SAM9263\include\ARMV4I\shlobj.h(120)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innetwk.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d:\My Documents\Visual Studio 2005\Projects\MFCTest\MFCTest\AT91SAM9263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MFCTest - 38 个错误,11 个警告
========== 生成: 0 已成功, 1 已失败, 0 最新, 0 已跳过 ==========

痛苦Ing。。。。。。

网友:
LZ,是不是用了些VS不支持的函数?

可能是定制的SDK的问题

网友A:
请确认你的SDK集成了MFC组件

网友B:
楼主,我也使用AT91SAM9263开发板,制作并安装SDK后,编译MFC程序也报错,但报错内容没你这么多。正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呢,关注此帖,希望有人能告知。

另外我用SDK编译WIN32程序能成功,但无法部署到模拟器上运行,提示设备未就绪,不知道如何连接设备成功,目前已经安装ActiveSyncse4.5版,楼主能连接设备成功吗?能否告知如何连接设备?楼主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有问题好交流交流。

TO 91program:如何确认SDK集成了MFC组件?WinCE6.0组件中需要选择MFC支持?一会再重新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你的SDK集成了MFC组件

在WinCE6.0的组件中,已经没有了MFC组件的支持,看帮助说已经去掉了!汗..
那我如何才能让SDK集成MFC组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使用AT91SAM9263开发板,制作并安装SDK后,编译MFC程序也报错,但报错内容没你这么多。正郁闷不知道怎么办呢,关注此帖,希望有人能告知。

另外我用SDK编译WIN32程序能成功,但无法部署到模拟器上运行,提示设备未就绪,不知道如何连接设备成功,目前已经安装ActiveSyncse4.5版,楼主能连接设备成功吗?能否告知如何连接设备?楼主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吧,有问题好交流交流。

TO 91program:如何确认SDK集成了MFC组件?WinCE6.0组件中需要选择MFC支持?一会再重新找找。

你那里报错,是不是就简单的一个头文件没有包含或者找不到啊

网友:
分析了一下你的错误内容,大概有以下原因:
1、缺少组件
2、预定义内容缺少东西
3、缺少头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里报错,是不是就简单的一个头文件没有包含或者找不到啊

我的报错直接就是一个头文件找不到,我直接修改代码把那个包含的头文件去除,就编译过了,而且通过同步工具能在目标机上运行。
请问能否脱离目标机在仿真模拟的情况下运行?不是安装完SDK后可以在开发机上有模拟器么,谁能指点指点?
还有就是无法网络下载到目标机上运行,总提示设备未就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那里报错,是不是就简单的一个头文件没有包含或者找不到啊

我的报错直接就是一个头文件找不到,我直接修改代码把那个包含的头文件去除,就编译过了,而且通过同步工具能在目标机上运行。
请问能否脱离目标机在仿真模拟的情况下运行?不是安装完SDK后可以在开发机上有模拟器么,谁能指点指点?
还有就是无法网络下载到目标机上运行,总提示设备未就绪

我想知道你在注释掉这个头文件,编译成功以后,再去创建另外一个工程,编译还能过吗?我之前也是,第一次做工程的时候,把一个头文件注释掉了,就过了,可以后就过不了了,呵呵
脱离硬件平台得用模拟器吧,这个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结贴:
    根据提示,确实是缺少头文件造成的,原因是VC的开发环境中缺少SDK的头文件,或者 SDK中没有VC中的头文件,根据提示,在相关目录下搜索,拷贝到相关目录下即可

网友:
装了VS2005的SP1补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