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vc 编辑框文本 运算问题

楼主:
有两个编辑框 IDC_EDT1  CString  m_edt1 和IDC_EDT2 CString m_edt2
我现在想把这两个编辑框中的值(现在里面是两个数值)做减法运算,放到编辑框IDC_EDT3 CString m_edt3中,请问,能实现吗?按钮的代码如何写? 有些困扰,大家帮下忙,谢谢!

网友:
能实现,不过用int m_edt1 ,int m_edt2 ,比较好一些,然后IDC_EDT3 int m_edt3,计算代码如下:
UpdateData(TRUE);
m_edt3= m_edt1 - m_edt2 ;
UpdateData(FALSE);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CSting 类型也可以,不过先要转换成int,计算完后再转换成CString赋给EDIT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用CSting 类型也可以,不过先要转换成int,计算完后再转换成CString赋给EDIT3

谢谢 代码具体如何? 用#1楼的 会出错“error C2593: 'operator =' is ambiguous”

网友:
用atow转换CString 到int。
或者 直接用Win32 API GetDlgItemInt获取编辑框到UINT变量

网友:
就是 CString 转数值这一步比较难,有人号称 strtol 可以,我试过了不行,atoi 更不行,我是用自编函数解决的。

转数值后直接减,然后 CString 类的 Format 方法转回字符串,SetWindowText 就可以了。

网友:
to #1:
这种方法地球人都知道,lz就是想要 CString

to #2:
问题就是 CString 怎么转 int。而且楼主也没说是int,应该按 double 来考虑

to #4:
没有 atow 这个函数,如果用 atol,下场就是:
error C2664: 'atol'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class CString' to 'const char *'

网友:
前面写错了 ,是_wtoi。。。。

网友B:
嗯,_wtof 的解决了,但要转成浮点的怎么办?atof有没有双字节版?

网友:
写错,是 _wtoi,不是 to 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_wtof 的解决了,但要转成浮点的怎么办?atof有没有双字节版?

atof对应_wtof,但是CE下 对std不完全支持,所以WinCE下 没有_wtof。
但是可以用swscanf.

网友B:
不是“对std不完全支持”,而是根本没有 _wtof 这个函数,不仅 CE 没有,VC6也没有……

不过 swscanf 确实可以,试验通过,哈哈,谢谢!我也在研究 CString 转 float 的问题

网友:
有人能写下代码吗? 或是发给我 913247873@qq.com   谢谢!!!我还是不太清楚怎么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对std不完全支持”,而是根本没有 _wtof 这个函数,不仅 CE 没有,VC6也没有……

不过 swscanf 确实可以,试验通过,哈哈,谢谢!我也在研究 CString 转 float 的问题

_wtof 是有的,不过需要VS03 以上版本。

网友:
你定义变量的时候先定义为int或其它的整数型
UpdateData(FALSE);
m_edt3= m_edt1 - m_edt2 ;
UpdateData(TRUE);

网友:
此问题 已解决
另一个人写的 此代码可以运行 贴出来大家看看吧
void CTestDlg::OnButton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int a=_wtoi(m_edit1);
int b=_wtoi(m_edit2);
int c=a+b;
m_edit3.Format(_T("%d"),c);
UpdateData(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