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问题

楼主(2009-01-08):
TC35i问题
我通过语音芯片输出语音信号,再经LM386放大后,接TC35i的音频接口,使TC35i拨出电话后,对方能听到语音芯片保存的语音,这样接能实现吗?请大侠指点,在线等
芯片
电话
在线
接口
语音

网友A:
TC35i是什么芯片,不过没有必要用386来放大了,386是小功放芯片,用来驱动喇叭的,语音芯片直接接到TC35i上就可以了,不行的话用片运放来放大。

网友B:
TC35i是GSM模块。
方案可行。可以再斟酌一下。
一般手机模块的输入都是MICP/MICN(差分MIC输入),有阻抗匹配和最大幅度的限制。
外部的语音芯片输出的信号可能是LINE的,跟MIC的需求不一样,可能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放大,而是转换成MIC匹配的信号。

网友C:
TC35i是GSM模块。
方案可行。可以再斟酌一下。
一般手机模块的输入都是MICP/MICN(差分MIC输入),有阻抗匹配和最大幅度的限制。
外部的语音芯片输出的信号可能是LINE的,跟MIC的需求不一样,可能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放大,而是转换成MIC匹配的信号。
这位大侠,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D:
其实简单的做法就是:
语音芯片输出 -> Line语音信号 -> 耳机功放 -> TC35i的MICP/N输入。
这样就避免了自己设计Line->Mic的转换电路了。
需要对耳机功放进行选型,一般的音频器件提供商都有,比如Wolfson, TI, NS等等。
耳机功放可以是差分的,直接进TC35i的输入。也可以是单端的,需要将TC35i的差分输入设计成单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