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下:2440 可以上2GB的flash芯片吗?

楼主:
如果可以建议各型号,
如果不能那么她最大支持多少GB的,

----
备注:B是bytes

网友:
2K page的没有问题,2G可以的,
SL的很贵的。

网友:
听BOSS说就别256MB的贵一倍

网友:
4K一页的也没有问题

网友A:
2GB都用MLC喔,2440支持mlc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GB都用MLC喔,2440支持mlc嘛

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