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定时器和串口中断如何同时工作?

楼主:
c51我不太熟悉,现在我用c8051编程,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定时器0用来扫描键盘,串口用来发送数据,定时器1用来其他计数,请各位大侠介绍下经验,应该怎么做?
最好是列代码出来。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串口的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ET1=1;
        TMOD = 0x1;                        //设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模式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TR0 = 1;
定时器0的

网友:
串口本身就要用一个定时器。扫描为什么要用定时器啊?

网友:
是什么芯片?波特率发生首先要用掉一个定时器,你可以把扫描按键和计数合到一个定时器去做,或者用定时器T2

网友:
请问用上定时器T2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
80c51

网友:
89c52有T2,可以用来作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
具体可以看下AT89C52芯片手册,自己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A:
对了,是stc89c52芯片,我网上买的现成开发板,所以没有pdf文档,能不能帮我写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是stc89c52芯片,我网上买的现成开发板,所以没有pdf文档,能不能帮我写写?
网上都有STC89c52的手册啊,Google一下

网友:
52本身就只有两个定时,一个要为串口使用,所以你的键盘扫描可以放在主程序中,定时0为串口使用,定时1作为计数

网友:
你买的开发板应该有资料的啊,你问一下买家要资料啊

网友:
引用楼主 gzhjic 的回复:
c51我不太熟悉,现在我用c8051编程,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弄,定时器0用来扫描键盘,串口用来发送数据,定时器1用来其他计数,请各位大侠介绍下经验,应该怎么做?
最好是列代码出来。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
串口的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ET1=1;
TMOD = 0x1; //设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模式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TR0 = 1;
定时器0的

其实这个不是互相冲突的,Timer1被用于设置UART的波特率,只要使能中断还是可以照样进入中断1计数的,只是你每次进入定时器中断1的时间是固定的,按照UART里面设置的时间为准,但您可以通过计数来控制时间。至于定时器中断0丝毫没有影响。三个完全可以一起工作。

网友:
一个定时器和一个串口我是可以正常工作,原来我是想一个串口加两个定时器,因为TR0是定时器,TR1是串口,我想第二个定时器应该是TR2之类的,不过资料好像不是这么写的,所以想看大家碰到两个定时器以上加串口通讯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用定时器0联合count0++,count1++。。。来做好像有点误差,不过估计也是一种好办法,键盘扫描放在主程序建议应该不错,多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RCAP2L=65536-18;           //19200,11.0592
//(uint)RCAP2L=65536-20;  //19200,12.00M
T2CON =0x34;                 //TC2作为串行通讯波特率发生器
SCON  =0x50;                 //方式1,允许中断

这是TC2作为串口波特率发生器的方法.

网友:
将按键扫描和你的计数共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