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C编译环境中,怎样在程序中输入韩文?

楼主:
我在控件中输入的韩文怎么都是“?”,程序中的字符串也无法显示正确的韩文,哪位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
没有相应的字库

网友:
可是在word里都能正确的输入和显示韩文。EVC的界面显示设置里找不到韩文字体,怎么安装呢?

网友:
EVC 太老了,你把系统的区域设置,国家改成韩国看看,应该有韩国吧,大小也算是半拉国家呀

网友:
原来的程序是在EVC下写的。另外系统的区域设置已经设定过了。 vs2005里怎么输入韩文?

网友:
设置成Unicode吧

网友:
evc的编辑器不支持韩文呗。直接用code代替算了

网友:
已解决,谢谢yashi 和wireless_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