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DDK2600+DDKWizard编译环境的搭建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XP SP2,想制作在WinXP下使用的驱动文件,不过驱动还没入门...
先安装了DDK2600,然后安装了VS2003,然后安装了DDKWizard 1.2.0
VS2003和DDKWizard组合似乎有点问题,所以我就卸载了DDKWizard,VS2003。
再安装VS2008,卸载DDK,安装DDK,安装DDKWizard 1.2.0
[以上程序的安装全部都使用默认目录,DDK在C:\WINDDK,并将ddkbuild.bat+ddkbuild.cmd复制到此目录下]

添加系统变量WXPBASE=C:\WINDDK,在VS2008的“选项/项目和解决方案/VC++目录/可执行文件”下添加C:\WINDDK

用VS2008创建一个DDK Project->Driver项目

创建完成之后使用“生成项目解决方案”,提示出错

随后在VS2008的“选项/项目和解决方案/VC++目录/”下添加DDK的一些目录,最终如下:

再使用“生成项目解决方案”,提示出错如下:
1>------ 已启动生成: 项目: Driver2.WXP, 配置: WXP checked Win32 ------
1>正在执行生成文件项目操作
1>OSR DDKBUILD.CMD V7.3/r27 (2008-09-06) - OSR, Open Systems Resources, Inc.
1>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1>DDKBLD: WXP (checked) using the Windows XP DDK and %WXPBASE%
1>DDKBLD: Directory: c:\DOCUME~1\use\桌面\MYDRIV~1\DRIVER2\DRIVER2
1>DDKBLD: WXPBASE: C:\WINDDK
1>DDKBLD: Run build -M -Ze for checked version in .
1>environment variable NTMAKEENV must be defined
1>DDKBLD: Build complete
1>DDKBLD: Building browse information files
1>生成日志保存在“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桌面\MyDriver\Driver2\Driver2\BuildLog.htm”
1>Driver2.WXP - 0 个错误,0 个警告
========== 生成: 成功 1 个,失败 0 个,最新 0 个,跳过 0 个 ==========

这个编译环境我已经搞了很久了,还是没有搞定,希望如果有知道如何解决的高人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再加一张DDK目录的情况

网友:
不要选那个空的项目,那个空的项目模板有点问题的,要自己修改一下makefile文件才能编译通过,最近没空搞都忘了是哪了。

网友:
难道VS2008 + DDK2600 + DDKWizard 1.2.0 这个组合模式是无法直接工作的么?-.-

网友:
可以的,只不过那个空顶目的模块有点问题,你不选那个默认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你把它的源程序删了再写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
我刚开始学驱动知识,现在还没有自己写的程序可以拿来测试编译。。。现在就是想把环境先搭好
楼上的朋友看安装过程和变量设置都正确么?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么?

网友:
也不是很熟悉,期待。。。

网友:
在向导的页面去掉“Create PREfast configuration”就可以编译了, 也是刚学,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解决了一半,
在编译时你选择一下 xp free 就可以编译过
如果选择 chechk版本就编不过,像你上面哪样,而默认是chechk版本的,所以编不出来

这个问题很奇怪,我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在做这个软件的网站上看到了他的教程,最后他就选了一下 xp free版本,呵呵,我才跟着搞定的

网友:
另外如楼上如说,建项目是如果选了"Create PREfast configuration"是无法编过CHEhk的,必须选free版本才能出驱动

网友:
太简单,不值得一说,自己摸索摸索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