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咋练,哪位大大能帮忙讲解一下,各个元器件的功用, ...

楼主(2010-06-14):
初来咋练,哪位大大能帮忙讲解一下,各个元器件的功用,这是一个压力测控系统
元器件

网友A:
最好有一个运行过程,比如从哪里开始执行到哪里有什么功用,希望诸位大大体谅小弟新学,不会也没关系,一起学习么

网友B:
这个只能帮顶,建议楼主还是自已好好分析,不要想着别人会喂你,这么大的电路图没人会有那个闲心的。。。
论坛是讨论问题的地方。。。
不过楼主很强大,这个好像是proteus环境画的,能画 这么复杂的电路图,楼主很强大,但需要更强大,就是把它分析透,哈哈。。。

网友C:
画到是简单,关键是画出来之后,没有个老师不知道对错,郁闷...

网友D:
我没法细看图,但能画出这种图了,我想搭个电路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
这等问题,想在网上得到完美的回复,我想你可以自己搭100000遍电路了。

网友E:
89C52,单片机,中央控制,DAC0832 数模转换,ADC0832模数转换,6264 存储器,8255 并口扩展,74154 串行转并口,74138 地址译码,74373 复用地址寄存,找一本北航的单片机应用系统设计 系统配置与接口技术。

网友F: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弄懂了,

网友G:
这个是通过压力传感器读取模拟量传给AD转换器,转换成数字量,传给AT89C52,由AT89C52分别传给DA转换器和LED,传给DA转换器的把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显示。74LS138应该是片选,上拉电阻是让不确定的信号保持在高电平,74LS373是锁存器防止总线间的冲突,8255是引脚拓展,74154是译码器,6264是静态随机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