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 交叉编译环境出问题了

楼主:
arm交叉编译环境出问题了;
环境变量设置都没有问题,但是执行下面查看版本号的命令时出现错误
hj@ubuntu:~/src$ arm-linux-gcc -v
arm-linux-gc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usr/local/arm/lib/libc.so.6: ELF file OS ABI invalid

同时很多其他的命令也不能执行了,比如ls命令,会出现同样的错误。我在linux中搜了一下,发现里面有
5个libc.so.6,两个在/lib下不同文件夹内,其余三个分别在交叉编译环境的文件夹内,感觉是在调用系统命令(ls)的时候,系统调用了交叉编译环境文件夹内的库文件,而不是在系统默认的lib库中寻找,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啊?有点类似VC中消息链在某个地方断掉了,导致系统调用了错误的库文件。

另外,arm-linux交叉编译环境如何设置啊?本来前两天就弄好了的,后来把文件夹以及相应的环境变量改了后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很郁闷。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楼主把帖子挪挪位置吧
这里面都是搞WinCE的
估计帮不上你

网友: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ocal/arm/2.95.3/arm-linux/lib:$LD_LIBRARY_PATH

要修改makefile

网友:
搞Wince的人 也有很多懂Linux的吧

网友:
可能原因:注册表被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