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是否有wifi通讯的sniffer
heljean
heljean

网友A(2010-01-04):
是否有wifi通讯的sniffer
请问ieee802.11 b/g网络通讯调试时候. 有没有类似ieee802.3就是有线网络的通讯的sniffer来查看通讯数据包的数据的工具? 我在调试wifi驱动想知道wifi数据结构是否有问题
wifi
数据包

网友B:
这种工具应该有;
另外是否可以在WIFI的路由器那里用sniffer,来检测它所有有线与无线的TCP/IP通讯的数据包;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设备的数据情况?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