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中如何调节显示字体的大小和颜色

楼主:
我用的2440的串口调试助手的程序,想让输入和显示的字体变大并且变为红色,如何做到啊。

网友:
帮顶,还没有弄过!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程序中的数据的字体?还是其他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的程序中的数据的字体?还是其他的字体
就是你输入到开发板上的数据以及在开发板上显示的数据

网友B:
字体:CreateFontIndirect()相关的东东
颜色:就是前景色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体:CreateFontIndirect()相关的东东
颜色:就是前景色的颜色
这个函数怎么用啊,能不能麻烦你详细的写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体:CreateFontIndirect()相关的东东
颜色:就是前景色的颜色
这个函数怎么用啊,能不能麻烦你详细的写一下啊

用法啊,教你一个方法:问goog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字体:CreateFontIndirect()相关的东东
颜色:就是前景色的颜色
这个函数怎么用啊,能不能麻烦你详细的写一下啊

用法啊,教你一个方法:问google
你这有这方面的例子吗??刚接触EVC。。。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体:CreateFontIndirect()相关的东东
颜色:就是前景色的颜色
用这个就可以
static文本和字体的改变是通过OnCtlColor向窗口发送消息来改变。

1.在OnCtlColor中加入的程序代码:

HBRUSH CStye_clor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if(nCtlColor == CTLCOLOR_BTN || nCtlColor == CTLCOLOR_STATIC)//判断是BUTTON还是static
{
  pDC->SetTextColor(RGB(255,0,0));//字体颜色是红色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CFont   font;
                  LOGFONT   lf;
                  memset(&lf,0,sizeof(LOGFONT)); //清零
                  lf.lfHeight=20; //字体高度是20
          wcscpy(lf.lfFaceName, L"Arial");  //设置字体是Arial类型
                  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   生成字体
                  pDC->SelectObject(&font);   //将字体加入环境中
  return (HBRUSH)m_HollowBrush;
}
return hbr;
}

但又有新问题了,字虽然变大了,但框中每个字所占的空间没有变大,比如说输入8,它只能显示成0,每个数字的所占空间如何改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