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VxWorks下利用BSP组件建立一个独立可执行程序(Bootable的一种)的方法和步骤(Tornado2.2,VxWorks5.5.1,版本相符最好)

楼主:
 小弟需要在VxWorks下利用BSP组件建立一个独立可执行程序,这个程序要独立于bootrom(因为增量开发,之前的符号表中没有留接口,如果升级bootrom影响比较大,所以不改动现有的bootrom),也就是说它需要具备自己的硬件驱动接口,系统从bootrom启动后,可以通过下载该程序并将控制权完全交给该程序。
我打算从Tornado里面新建一个Bootable的工程,加进自己的代码,然后再链进来一些BSP的组件来实现。

但是,因为对tornado来说是新手,现在建立了一个bootable的工程,不知道怎么如何把一些定制的BSP链进来,不知道如何控制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的格式(elf或者bin格式等)

恳求前辈高人给些指导方法和步骤(Tornado2.2,VxWorks5.5.1,版本相符最好),谢谢!

网友:
在建立bootable的工程过程中会让你选择基于那个bsp,直接指定为定制过的那个bsp目录就可以了(把定制过的bsp文件夹放在config目录下就可以选择了)

网友:
我也是这个思路,可是,利用定制BSP建立的空工程里有组件冲突,对这方面不熟悉,一时不能继续开展.

不知可否有相关资料提供或者推荐,万分感谢!

网友:
从新做一个BOOTROM,然后上一个BOOTROM里做个接口直接GO到另外一个BOOTROM的地址里就得了

网友:
找到冲突的地方,把tornado默认的组件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把有冲突的组件项去掉,则发现有些符号没有定义,汗。。。
据说之前的开发人员拿到BSP后,都是手动编写makefile调试的,没有人用过tornado,这么好的工具给浪费了,太可惜了。

说实话,tornado的工具功能很强大,但是能方便使用的中文文档太少了。不知哪位可以提供些?

网友:
to heavenscloud:
升级bootrom的方案不好,因为这不是第一个版本,是在存量市场上增量开发,麻烦的升级方式必须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