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libpng!

楼主:
Hi,

我用libpng for wince在wince下画png图片,程序卡在png_read_png函数处,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谢谢!

我看到nbcool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看看!另外我试过桌面下的libpng,是可以的。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811/13/f8f60a8a-b209-4b61-ba7c-de0df5b20f30.html

网友:
我用wm5.0 ppc sdk 模拟器没有问题啊,symbian下也用过,没看出问题
libpng for ce版本和libpng 有什么关系,我用的libpng

网友:
libpng for ce,我的意思是移植到CE下面的libpng

libpng是桌面下用的吧?可以用于嵌入式吗?

我在libpng网页上就看到一个1.2.3版本的用于WINCE,我就下了这个,其他的好像只能
用于桌面环境,你说你成功了,我也试一试桌面的看可以用于WINCE不!

另: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谢谢!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我用1.4.1版本(我XP下就用这个版本)的libpng14d.lib根本就编译不过,有链接错误。

网友:
我的:libpng version 1.2.37
当然可以用于嵌入,而且用的人很多

网友:
谢谢,我再试一试!

网友:
换成1.2.37后,有下面的链接错误: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destroy_read_struct,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1>tes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get_rows,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1>tes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get_image_height,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1>tes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get_image_width,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1>tes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init_io,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1>tes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create_info_struct,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1>test.obj : error LNK2019: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png_create_read_struct,该符号在函数 "void __cdecl GL_LoadTexture(char const *)" (?GL_LoadTexture@@YAXPBD@Z) 中被引用

请问你是在哪里下的?我是在libpng网页上下的,看它的描述好像操作系统和平台都不对,好像不能用于
WINCE,谢谢!

http://www.libpng.org/pub/png/libpng.html

网友:
你确保这些函数已经定义,并且源文件已加入工程,还有extern "C"了吗?

网友:
是这个网页。我觉得它说的二进制文件是针对不同平台的,源代码是不分平台的,需要运行在wince平台的话移植过去就行了,改动很少

网友:
哈哈~~这么晚还在~~

我是直接拷贝它里面已经生成的lib和DLL,但我移植过1.2.3版本的,就出现了卡在png_read_png函数处。

明天再试一试1.2.37版本,希望可以,谢谢了!

另外:请问你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啊?

网友:
实在不行,我就移植1.4的那个版本

网友:
没什么原因,那个网页上有,我就下了

网友:
唉,还是在png_read_png处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另:怎么程序静态链接的lib,但还要将对应的DLL部署到设备上才能运行,奇怪!

网友:
你是怎么移植的,把源码加入工程?还是自己编译静态库?怎么冒出个dll来?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复!

我就是下载那个,然后自己新建一个工程(工程选择我设备的那个SDK),然后把那些下载的文件添加到新建的工程里,编译生成一个png LIB和一个png DLL。再在我的另一个工程里面链接这个png LIB。

我建的是DLL工程,并指定了一个.def模板定义文件,所以生成了一个DLL和一个LIB
请问你们是建一个LIB工程,生成一个lib来使用?还是直接把那些文件添加到同一个项目里直接使用?

再次谢谢!

网友:
现在把文件直接添加到我工程里面,可以调试了!

网友:
你建的dll,当然运行需要dll了。我是直接添加到同一个项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