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只用C语言,通过域名得到IP地址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在一个单片机程序下,如何只用C语言,通过域名得到IP地址?
现在没有DNS服务器,能通过GPRS进行网络连接。

网友A:
如果连不上DNS,想从域名得IP,好像不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连不上DNS,想从域名得IP,好像不可能性

正解 无DNS 不可能

网友B:
是不是说如果进行Windows/Linux编程,利用gethostbyname()函数,在联网的情况下可以得到。
而在单纯单片机,无操作系统,并且无法接入Internet只能接入GPRS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GPRS的AT指令中,有域名解析命令:AT%DNSR,没有DNS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如果进行Windows/Linux编程,利用gethostbyname()函数,在联网的情况下可以得到。
而在单纯单片机,无操作系统,并且无法接入Internet只能接入GPRS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的?

GPRS的AT指令中,有域名解析命令:AT%DNSR,没有DNS的情况下也不能实现么?

必须联网访问dns。除非是个lan,可以把对照表全放在hosts文件里。

网友:
又查了一下域名解析命令:AT%DNSR,华为的900C是支持自定义DNS服务器的IP地址的。如果不指定就默认是用运营商提供的DNS服务器。

比如
AT%DNSR="www.baidu.com"
%DNSR:119.75.213.50
OK

看来有希望啊,明天去现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