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3C2440触摸驱动能否做成手写驱动

楼主:
1:2440在ADC等待模式的中断,只能每按一次产生一次中断,如果我想按下去一直放手,最后也只能产生一次中断....做到手写的驱动是需要按下时一直继续进行采样的,可在2440不知道怎样做
2:自动X,y转换模式应当怎样使用?我试过后好像不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呢....

请高手支招....给分不手软...

目的:自己想做一个类似手写的驱动程序....现在就是烦恼中,一直按下去直到松手时才产生中断....

网友:
这个很难的。要比较大的团队,目前都是购买别人的。

网友:
自动X,y转换模式 就是一个寄存器的设置,平时我们都是软件采集X坐标Y坐标,得到触摸点,如果设置自动的话,就可以直接读坐标值了

一直按下去直到松手时才产生中断,触摸屏就是一个按下中断,一个抬起中断啊,如果你按下之后,肯定是直到抬起才能中断啊

网友:
别人开发好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投入大把的精力呢?楼主!是吧

网友:
一直按下去直到松手时才产生中断

如果按着不松手也有中断,比较神啊,呵

要按着有中断,寄存器设置应该搞不定吧,要用线程池?

网友A:
手写输入不是驱动,只是一个应用。

触摸屏驱动,可以连续采样的。

网友:
你可以看下PUBLIC的触摸屏驱动MDD层,只要按下没有抬起,它会一直读取触摸屏的值,所以是可以进行手写输入的。
如 yashi所说,手写输入只是个应用,就如画图软件一样,你可以找个画图软件试下,如果能画连续的直线或者曲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
按下去的时候是通过定时器产生中断来采样的
2440 的ADC touchpanel 驱动,BSP里本来就有提供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写输入不是驱动,只是一个应用。

触摸屏驱动,可以连续采样的。

有理,顶

网友:
估计要先转换成图片然后在进行图像识别,呵呵,猜的

网友:
手写输入应该是一个应用程序

触摸才是驱动,不相干的

网友:
???
手寫的東西 已經很多相關的 都很成熟了]
為何要花時間自己搞??

网友:
可以做的,连续采样,将采样频率设置到一个合理的数字;
在处理中断时,可以通过超时计数器来实现的,如果在这个时间内触摸笔还在LCD上,则认为还是在一次操作,如果超过此时间,则认为,本次操作完成。
就像划一横,由无数个采样点组成,如果笔不在LCD上的时间超过“超时”,就认为该横写完成,等等。。。

不过,“跳笔”动作实现起来有难度,当然,这些问题可以弄到应用程序中去实现,可能会好些(应用的没做过,不好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