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32智能设备平台工程里,做一个弹出窗口,要求窗口不“自动全屏”,我实在找不出好办法,求了

楼主:
在win32平台工程里,做一个弹出窗口,要求窗口不“自动全屏”,我实在找不出好办法

网友A:
窗口大小/位置是你自己可以指定的,MoveWindow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大小都是自己设定的。。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LZ是什么系统?

记得好像有个系统,应用启动默认是全屏显示的.如果要修改,需要在窗口创建前将一全局变量修改为FALSE,但具体记不清楚了.
如果不是这个系统,直接如1L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窗口大小/位置是你自己可以指定的,MoveWindow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RECT rc;
                                        RECT rcMenuBar;

                                        GetClientRect(hWnd, &rc);
                                        GetClientRect(g_hWndMenuBar, &rcMenuBar);
                                        rc.bottom -= (rcMenuBar.bottom - rcMenuBar.top);
                                        HWND   hWnd1;
                                        GetDlgItem(hWnd1,IDD_DIALOG1);
                                        MoveWindow(hWnd1, rc.left, rc.top, (rc.right-rc.left)/2, (rc.bottom-rc.top)/2, FALSE);

                                        DialogBoxParam(g_hInst, (LPCTSTR)IDD_DIALOG1,hWnd, About, NULL);

                                        UpdateWindow((HWND)IDD_DIALOG1);
                    没有任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