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添加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驱动程序添加设备的问题!???
我在AddDevice函数内,创建了3个设备,用DeviceTree工具是可以看到设备的
但是我怎样在PC的设备管理器内把驱动内创建的设备体现出来???
程序

网友:
PC的设备管理器有一个显示全部功能的。好像默认显示硬件的,要显示其他的就点上显示隐藏的。

网友A:
不是这个
我是要在设备管理器内创建出设备(未知设备“?”)
是这样的设备!!

网友B:
inf配合sys安装后就可以显示
你直接运行驱动生成设备并不代表系统就可以发现你
所以你操作某个注册表后 如果你的驱动加载了 那么设备管理器就可以显示了
当然这个工作可以交给inf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