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XP与Wince双系统呢?

楼主:
   现在想安装XP与Wince双系统,要求在开机后能出现选项选择是进入XP系统还是Wince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问有没有人安装过?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请指点指点,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A:
XP与Wince双系统??

没用过????

XP需要按照,而WINCE的系统好像一般都是烧录而成的。

试问楼主什么产品 ?对应什么应用场景??会需要这样了两个系统?

MARK.

网友:
这,太强大了吧

网友:
装好了,告诉大家怎样安装。

网友:
wince虽然支持X86架构的CPU,但是wince的启动是需要bootloader支持的,或许你会说PC上面有BIOS可以相当于bootloader,但是要明白的是BIOS与bootloader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你想在PC端安装WINCE几乎不可能,除非你把PC中的BIOS烧掉换成bootloader

网友:
WinXP都是PC机

WinCE貌似当前都是放在PND里的吧

你想怎么装阿

网友:
Wince应该是可以单独装到PC机上并使用的,所以我想 象其他双系统一样,比如XP+linux等,应该也可以一起装的吧?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
回复:kyzf
  实际使用的是Wince操作系统。
  由于还使用到GPRS模块,需要对其进行配置,而厂家提供的配置模块是Windows环境下的,所以想配置的时候需要在Windows下完成,一般情况都是运行在Wince下的。

网友B:
  如果不用Windows系统,又要完成配置过程的话,就需要自己编写配置软件。

  在装XP的电脑上,使用U盘启动Wince系统是可行的,所以不清楚是否从硬盘上启动也可以?

网友:
自己写个bootloader放在选择条中,应该是可能的。
但是谁定制出了这种系统吗?那起码要实现必要的输入输出驱动,磁盘驱动,显示驱动,总线驱动否则装上去也用不了啊。

网友:
1. 看大家在讨论, 好像 WinXP 是免费的系统一样, 若是 Windows XP Embedded 一套, 也要约 80USD, 不知那个老板愿意为了 config GPRS 去多付这一笔钱.

2. WinCE, 可进 DOS 後, 再用 loadcepc 来载, 至於 WinXP 与 DOS 的多重开机系统, 应该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当然, M$-DOS 也是 M$ 的产品, 也是 $$$.

3. GPRS 的设定, 是存在 registry 中吗, 还是存在 GPRS module 内, 若是存在 registry 中, 那你进了 WinCE 还是不知道.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如果仅仅是配置GPRS模块的话没必要装双系统,向厂商要一下源代码,在CE的SDK上编译后就可以在CE上用了。

网友:
看来这样的双系统真的很难弄,那就向厂商求救吧。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要在PC上安装WinCE不太容易,还是编译一个WinCE下配置GPRS的程序要简单一些,
很早以前针对WAVECOM的模块做过一个,应该还是相对容易的。

网友:
这个真没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与Wince双系统??

没用过????

XP需要按照,而WINCE的系统好像一般都是烧录而成的。

试问楼主什么产品 ?对应什么应用场景??会需要这样了两个系统?

MARK.

估计X86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Windows系统,又要完成配置过程的话,就需要自己编写配置软件。

  在装XP的电脑上,使用U盘启动Wince系统是可行的,所以不清楚是否从硬盘上启动也可以?

在电脑上用U盘启动WINCE操作系统?难以想象!
理论上肯定可行的!
毕竟WINCE可以看成XP的一个子集的嘛?
只不过,我觉得实现起来tooooooooooooooooo...H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