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达人指导哈

楼主:
我今天早上试了一个
一开始用EVC建立一个MFC的静态工程可以在WINCE60上跑
同样用EVC建立一个MFC动态库的工程,然后在设置里改为静态的。就不能在WINCE60上跑
这是为撒?
如果能在工程设置里改
移植5.0到6.0EVC的代码就不要改动了哦
不知道有人碰到这问题么

网友:
不能跑总有提示吧?

网友:
没有提示
程序点不开

网友:
MFC 的DLL没有部署到机器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示
程序点不开

缺少MFC相关的dll

网友:
你生成OS的时候在catalog view里面选上MFC support就行了哈~

网友:
这是早上突然想到的。所以试了下
上午有事没试
我是有点糊涂::
用向导生成静态MFC链接库工程
与用向导动态链接MFC库生成的工程然后在工程里改为静态链接
这两个的差别在哪?

网友:
把图标换一下把!!!

网友:
应该没有差别呀

网友:
楼上的换图标没明白啊

网友:
用向导生成静态MFC链接库工程 (EVC的可以在WINCE6.0跑
与用向导动态链接MFC库生成的工程然后在工程里改为静态链接
(EVC的不可以在WINCE6.0跑
你试了没,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