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组件定制及USB PCI打印机问题

楼主:
大家好,来咱论坛有一阵子了,这是我头一次发贴,我是WINCE的新手,问的问题很初级幼稚,希望大家能给点帮助,有时你们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受益良多!谢谢!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医疗器械的项目要用到WINCE 4.2系统,我现在在定制所需的系统,以及要解决打印机的问题。现遇到问题如下:
1。定制了个系统,下载了内载到开发板,系统跑起来了,就是USB鼠标插上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PB中工程Features里有  Input Devices -- S32410 Matrix Keyboard/Mouse
                      USB Function  -- S32410 USB Device
我想是不是没有添加USB Host组件的原因,我就在Catalog那边Add USB Host,可是添加过来的USB Host是 打叉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试着在网上找相关的问题 搜索什么“PB Feature 组件 打叉 catalog”可是找不到类似问题,所以向大家求助了,谢谢!

2。我现在这个系统要能支持PCL打印机 打印。至少要能驱动市面上喷墨和激光两种的几个主流型号打印机。PB不是自带个PCL打印的驱动吗,我想知道的是,这个PB自带的PCL驱动,到能驱动具体打印机,还需要多少工作?

谢谢大家,这两个问题,困扰我有一阵子,真希望大家能帮助我给我些指导。再次感谢!

                                                           WINCE新手

网友:
自己顶一下儿,等大家等得好苦啊,憋得是相当的难受

网友:
USB host 是要添加的!  你看其他的驱动添加了没的,关于USB的组件多添加几个试试

你的打印机是什么接口的!

网友:
楼上的哥们儿,不论如何我都要先和你说声谢谢,等了好久了,都憋死我了!谢谢你!!!
关于USB HOST的添加,还需要添加些其它的什么组件啊?反正是无论怎么样,都添加不上USB HOST!
无耐之下我就重新定制一个现成的系统带USB HOST组件,这样就没什么问题,关键时,不能总这样啊,一遇到问题就重新定制系统,那之前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所以这个解决方法不是长久之计啊,遇到问题,得解决,不能挑避啊。
还有,朋友,我这个项目要支持的打印机要求是USB接口的!谢谢你

网友:
PB里面很多属性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要使用某一属性必须保证其所需的属性已经添加进来,还要保证它与现有的属性不冲突,如果你是在向导生成系统之后再自己添加属性的话需要查看该属性的关联属性有哪些、冲突属性有哪些,查看方法应该是属性名称上单击右键然后在菜单里就可以找到一个查看选项了

网友:
正在研究usb otg,开发板和pc连线,pc死活检测不到,头痛中!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