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 配置FPGA (讨论贴)

楼主(2009-10-22):
ARM 配置FPGA (讨论贴)
请问大家,s3c2440 + fpga ,在wince 操作系统下,如何配置FPGA? 大家有好多建议没?
操作系统
wince
如何

网友A:
关键是读写地址,片选等。操作地址即可。

网友B:
在wince 操作系统下如何对FPGA 进行配置,不是访问?
另外一点,我用FPGA 扩展了串口,是不是应该在WINCE 中做驱动,来对FPGA扩展到串口访问啊?